图解 微调膛头

楼主(2012-09-28):
近日想做大口径主轴座 tb上的没美感有没有精度也不知道     所以搞来膛头 割肉100元  卖家说可能是进口  不过看样子不是的  不过应该值100了    刚收到就迫不及待的拆开看个究竟   特此分享给没玩过膛头的和我一样的菜鸟坛友  想diy的也有个参照。

另外 螺纹接杆tb有几十的 觉得还不算贵     可是镗杆还没看到便宜的  一把就100多?  和内孔车刀看着差不多  内孔车刀运气好就20来块一把

  这镗刀也太贵了  犯愁呢  谁有高招   据说镗刀比内孔车刀刚性要好  不懂求科普

网友:
有可能真是进口的了,这个螺纹接口不需要考虑高度同心的,所以这个螺纹接杆制造难度不高的。装刀内孔够大的话可以直接采购数控内孔镗刀柄的可换刀粒的刀杆。10毫米杆内孔镗刀应该能买到的。

楼主:
孔是12mm的样子 这个玩意不知道有什么标准   一把杆就100多  舍不得这个钱

网友:
小宝贝很精致,楼主安到床子上刷两下,给介绍介绍使用经验和方法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是12mm的样子 这个玩意不知道有什么标准   一把杆就100多  舍不得这个钱

直接用断的铣刀磨把就能用的 我用的是12内孔刀杆直接上上用

网友:
100很划算,工钱都不够!

网友:
这个很精致漂亮,是好东西,LZ赚大了。
是什么材料的?重量有多少?

楼主:
50mm直径  600g 不知道什么材料的  买了之后我关注这玩意  我看tb上也不贵的  便宜的一套200多 贵的一套几大千  可能和精度有很大关系吧  刚绝手里这个是很低精度的  要是这种做工还需要进口   那我真的为自己的国家难过

网友:
帮顶!如果总是镗件就做一个头,,慢慢摸索我也想做一个呵呵!

网友:
有些东西就贵在材料,你这个新的精度可以保证。
很值。

网友:
简单实用!好东西!

网友A:
有100元配有9把镗刀的套装,12mm柄直径,就是配合可调镗刀用的。

网友:
看着各种形状的金属的东西就舒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0元配有9把镗刀的套装,12mm柄直径,就是配合可调镗刀用的。

这个不贵,,,,,,厂家批量生产的,,怎么也比自己做的精密

楼主:
夹=数控刀杆的貌似就比较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100元配有9把镗刀的套装,12mm柄直径,就是配合可调镗刀用的。

大哥,这价钱!求链接!

网友:
有100元配有9把镗刀的套装,12mm柄直径,就是配合可调镗刀用的。

9把好点的车刀都不只这价了,100元的东西不要镗一个空,磨个3次刀,那不弄死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价钱!求链接!

我是指这9把镗刀,没包括可调镗刀本体的,别误会。

楼主:
还是搞数控刀粒的  小白不会磨刀

网友:
有100元配有9把镗刀的套装,12mm柄直径,就是配合可调镗刀用的。
---------这东西不错!真想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这9把镗刀,没包括可调镗刀本体的,别误会。

没误会啊~ 偶就素要买介9把刀 搜到现在米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误会啊~ 偶就素要买介9把刀 搜到现在米找到

哦,搜索  F1型镗刀杆12MM(征宙牌)即可

网友:
自已的还从没折开过。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啊

没有消回差之类的啊

又是我想多了

楼主:
回差大无所谓  反正调好以后是有三个螺丝锁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00元配有9把镗刀的套装,12mm柄直径,就是配合可调镗刀用的。

这把刀看起来很有美感...

请问能不能PM我连接看下

网友:
TB 搜索  F1型镗刀杆12MM(征宙牌)即可

网友C:
数控12毫米内孔刀,,,配合镗头,,,,,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100元配有9把镗刀的套装,12mm柄直径,就是配合可调镗刀用的。

麻烦猴哥把这种100元的站内短我连接,谢谢。
要不你索性公开吧,相信其他人也会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控12毫米内孔刀,,,配合镗头,,,,,不错

刀杆太长会产生让刀现象,不是铣床用的工具代替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猴哥把这种100元的站内短我连接,谢谢。
要不你索性公开吧,相信其他人也会感兴趣

搜索  F1型镗刀杆12MM  一定有的,应该有好几家吧,价格都差不多的。

网友:
不用麻烦了,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了

网友:
数控12毫米内孔刀可换刀粒的绝对比100元9把的好,这个刚性高得多了,因为杆是高级合金钢棒料做的,刚性好得太多了。并且杆上做铣扁处理,为什么一定要铣扁呢,因为压钉螺丝压在这个平面上就不像压在圆弧面上不稳定,这样的镗刀可以做大很大的吃刀量。传统焊接刀粒一般强度刀杆的镗刀是没法比拟的。缺点就是昂贵,一把就要几十元,而且一下要配几种长度的,但是可换刀粒镗刀是一劳永逸的做法,焊接刀粒不是要自己磨的问题,而是它的刀粒应该没有数控刀粒强大,数控刀粒可选择性多得多了,要镗各种材料,焊接车刀对灰口铸铁或者45钢,有色金属等一般低强度材料还可以用,但很多高强度调质合金钢呢,就是普通廉价数控刀粒可能也镗不了多少,那就需要购买针对性的刀粒,什么不锈钢,钛合金等你也轻松镗,不用再去配刀杆,只要换一颗刀粒而已。还有就是可以与车床的车镗刀并用,实际不会增加重复采购的负累的。

网友:
我这把刀杆,,,讲半天价,还花了55大米,,,不算刀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