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颤抖,异响,时好时坏,昨天好了,今天问题依旧啊

楼主(2012-09-28):
     去年在本论坛买了一台坛友自己造的铁板线轨雕刻机。
     现硬件配置如下:买来之后将原主人的3轴一体驱动板换成2台l雷塞M542和一台雷塞M535;吉平接口板;IBM T43笔记本电脑;24v,10A,6.5A开关电源各一个。24v6.5A单独给接口板供电,24v10A给三轴驱动供电,38主轴配套调速器。买来接好线,工作一切正常。后来因为装修闲置很久没用,5.1假期雕过一个浮雕,X轴的轴联器折了,直到5周之前,看坛友有卖雕刻机箱子,就买了一个,想把散放在桌面上的驱动和电源装进机箱里面(在装进去之前没有试过机,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没装进去之前是不是也会有标题的毛病,不得而知了)
     目前的情况:将所有的零件装入机箱,拆之前做好标记,连线和没装进机箱完全一致,航空插连接,
1,由于空间所限,只用了一个24v10A电源同时给驱动和接口板供电。
2,接好后连电脑试机,机箱上电,三轴直接锁紧(因为没注意以前什么情况,我没特意关注,但印象好像不开MACH3,点击“急停”按钮是不会锁定的,到现在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否正常。
3,连上电脑,打开MACH,三轴停止锁定,由MACH3控制,手动按键盘方向键控制三轴运动,步进电机就“咔咔”的转动,就好像丝杆被铁屑卡住了那样转动,发出“咔咔”声,就像是转动的很勉强(实际上丝杆里面是没有任何阻碍物的,手动转起来非常顺畅的)
4,在雕刻机群里请教过一些前辈,说是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所以又等到周末花了1天时间把所有的航空插都焊下来,锉刀打磨,上锡重新焊过,用万用表也检查过,开机,还刚开始转动很顺畅,但只要停下来在按方向键,又出现上述情况。也就是说只要等上几个小时在上电,一开始都会转动的很好,马上就不行。
5,请教过接口板的卖家,接口板的卖家建议我按照他的设置,重新安装MACH3,和第4条现象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改善。
6,怀疑以前是接口板单独供电,现在是公用,导致的,又将接口板用24v6.5A和24v铅电池单独供电,问题依旧。
7,怀疑是机箱内部交流电干扰,我又趁周末把机箱里面的所有东西拆出来,按照以前的样子和接线散放在桌子上,他妹的,问题依旧。
8,又怀疑是调速器可能会干扰,把调速器的电源线断掉也无济于事。目前又重新将所有的部件装回箱子,又重新焊了一遍所有的接线。
9,怀疑是Z轴驱动烧掉了,因为只有Z轴是和X,Y不一样的型号,Z轴的A+,A-,B+,B-之间有15兆欧左右的阻值,跟24v输入端也是会接通后不接通,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会响(通的),但随后又不响了(断的),M542这4根线是不通的,和电源也是不通的(不响),但是前辈告诉我说驱动烧坏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拿掉Z轴,XY一样会出现上述情况
10,打电话给原主人,他说也碰到这种情况,但是那是使用三轴板一体板造成,后来改成屏蔽线就解决问题了,独立的驱动不会存在干扰问题,建议我把电机都拆下来看看是不是由于机械结构引起的震动,我拆下一个电机,但是还是那样。
11,还有一个前几天发现的问题,我拆下一个电机,用手抓住出轴,在电脑方向键不松手的情况下尽然意外的让我抓住不转了,但是电机还是嗡嗡响,轴不转,松手也不转。
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当没有问题的时候3轴都没有问题,有问题三轴同时“咔咔”转。
因为在公司上班,刚好有空,先发些文字内容,回去之后把设置的图补上。MACH3的主要参数设置我认为是没问题的,细分是8。
帖子有点长,只是希望能把问题说清楚,希望懂的坛友能帮我一下解决问题,已经困扰我5个周末了。谢谢大家。
如果假期哪位坛友有空的话,能帮我远程控制一下解决问题,感激不尽!
qq27722994

网友:
A+,A-,B+,B-线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从接线上看是不可能的,除非驱动器里面或者步进电机里面断了,航空插那头焊过2回,先锉刀打磨后上锡,然后再焊线,驱动器上都是确保铜线被紧紧压住的。

网友A:
问下楼主,步进电机在“咔咔”响的时候是否在正常转动,测下行程对不对,另外转速是多少,还有你说的第11点情况是正常的,如果你把电机轴抓停了,但是驱动没有停止运行的话,电机是会嗡嗡响,并且松开手也是嗡嗡响,不会转的

网友B:
步进电机转速高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试试细分,各个细分档都试一下,那种细分平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步进电机在“咔咔”响的时候是否在正常转动,测下行程对不对,另外转速是多少,还有你说的第11点 ...

您好,电机正常转动的时候是声音很小的,转着转着就不正常,电机好像被卡住了,出问题的时候丝杆实际的的移动要比MACH3里面滞后,也就是如果把X轴用方向键移到10mm处,丝杆是一卡一卡的移过去的,一会快,一会慢,要是移动的行程大了,电机根本就不转了,就好像我用手弄停了一样,但是滑块确实没有阻力啊,好像是电机力量不够。行程我没测过,大行程就卡,但是最终好像电机能移到制定的位置,转速不知道怎么测量,我设置的是速度900
现在如果我开机运行一个刀路的话,也是能完成雕刻的,就是声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转速高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试试细分,各个细分档都试一下,那种细分平稳一些。

我现在就只有细分没试过了,今天晚上回去就试试,非常感谢提醒,因为以前一直正常用的这个细分没改过,速度在mach3里面设置的是最高900

网友:
电脑安装的软件多吗?系统自动运行的程序有时会影响mach输出信号的,前段时间我的机器也是会咔咔响,不过和你不同的是运行速度没有变化,后来发现在开mach3前先打开artcam就不响了,如果先打开mach3就会咔咔响

网友C:
看看你的 丝杆是不是弯了

网友D:
一个轴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测量驱动器供电电压,你三个驱动共用一个24V 10A的开关电源,首先就是24V的电压对步进来说就很低了。10A的容量也不够。在一个电机堵转后,耗电会增大,电源电压可能有大幅度下降,导致三个驱动工作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轴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测量驱动器供电电压,你三个驱动共用一个24V 10A的开关电源,首先就是24V的电压 ...

好,我马上测一下,谢谢
但是有个问题,我现在一直开着机,不管什么时候用键盘控制移动,都是卡的,一开始就是卡的,只有关机一段时间后,在开机控制,才会开始是正常的。之后就不正常了。

测量过了,电压丝毫么有变化,24v10A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 丝杆是不是弯了

丝杆没弯,在说出问题的时候是叁轴都出问题,而且不连丝杆杆的那个电机也死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建议查看以前的经验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电机正常转动的时候是声音很小的,转着转着就不正常,电机好像被卡住了,出问题的时候丝杆实际的 ...

估计MACH3的主频调高了,,你试着调到频率最低看看,,这样出来的脉冲电平比较正常(又细分都要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MACH3的主频调高了,,你试着调到频率最低看看,,这样出来的脉冲电平比较正常(又细分都要设置啊)
...

志何老师,现在mach3的频率是默认的25000,其他的我一个个试一下吧。但是以前为什么不会啊,去年玩了整个冬天都没问题。我不知道频率是不是这个, 如果您说的是这个的话,已经是最低的了

网友F:
可能:1、MACH3中的F设高了。2、驱动器的电流设置小了。3、通电后在没打开软件时电机锁住了,可能要试是高电平对还是低电平正确。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1、MACH3中的F设高了。2、驱动器的电流设置小了。3、通电后在没打开软件时电机锁住了,可能要试是高电 ...

好的,谢谢,我的电机是2a的,我之前设置都是3a以上,今天我有设置的刚好比2a大一个等级,我以为是设置高了。
通电电机锁住是不是不对,那么应该在哪个地方设置高低电平呢,我是个小白,见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的电机是2a的,我之前设置都是3a以上,今天我有设置的刚好比2a大一个等级,我以为是设置高 ...

如果电脑的配置太低的话,会影响到电机的运行。如果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你要根据接口板的说明书进行MACH3的设置,MACH3设置后要上图片,便于人家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E:
上面很多人都提出了很多建议,那么我在说说,,一轴一轴的测试看看,,其次,是否变频器主轴如果开机干扰那么交流进线前接滤波器就行,可翻阅我的帖子里面

网友G:
并囗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这个是我的MACH3的设置,请大家过目,步进驱动细分是8,电流设置2.2a,电机需求是2.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脑的配置太低的话,会影响到电机的运行。如果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你要根据接口板的说明书进行MACH3的 ...

MACH的设置是接口板的卖家提供的,除了要根据电机参数和丝杆行程的参数设置的修改过,其他的都是按照卖家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很多人都提出了很多建议,那么我在说说,,一轴一轴的测试看看,,其次,是否变频器主轴如果开机干扰那 ...

没有变频器,是38主轴,测试的时候主轴的调速器也没有开启

网友H:
LZ试试换台式机试下,我以前用笔记本也出现这种情况,换台式机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试试换台式机试下,我以前用笔记本也出现这种情况,换台式机就没问题了.

好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的台式机没有并口,要不早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囗可能接触不良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很久没用雕刻机了。我明天找点酸来洗洗,谢谢提醒

网友:
电子器件粘上酸这种东西就废了,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试试,插头带着无水酒精多插几次

网友F:
速度不高,电流不低。建议:1.换台台式机试试。2.检查接口板光耦。3.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很久没用雕刻机了。我明天找点酸来洗洗,谢谢提醒

根据您的提醒,我用锉刀将并口的插针打磨了一下,现在看来一切正常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困扰了我一个多月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如果我明天再试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话,就没有问题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谢谢大家。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会继续更贴说明问题。再次感谢!看样子机器不用就会慢慢报废啊。我也见识到了各位前辈的学识和经验,很多热心的坛友还有qq群的模友都基本上说是接触不良的原因,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是并口针。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不高,电流不低。建议:1.换台台式机试试。2.检查接口板光耦。3.如下

非常感谢您今晚让我学到很多东西,还有何老师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谢谢。问题好像就是并口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I:
原主人的3轴一体驱动板使用时是正常的吗?有条件的就试试排解法吧,换电脑,换驱动,换电机,逐样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今晚让我学到很多东西,还有何老师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谢谢。问题好像就是并口氧化,接触不良 ...

祝贺。

楼主:
昨天高兴的太早了,今天一大早兴奋,早早起来试机确认一下,心都碎了,问题依旧啊,我擦,这到底是怎么了。昨天特意雕完一个“三鱼”的刀路在关机睡觉的,没想到今天还是一样啊

楼主:
在上机箱内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主人的3轴一体驱动板使用时是正常的吗?有条件的就试试排解法吧,换电脑,换驱动,换电机,逐样试.

那个三轴板已经没用了,现在一个条件都不具备,崩溃了。

网友I:
三个轴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吗?如果有一个轴是正常的,就可以用这个电机驱动器和其他两个电机驱动器替换试试。

将驱动的电流调到最小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个轴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吗?如果有一个轴是正常的,就可以用这个电机驱动器和其他两个电机驱动器替换试试 ...

出问题都是三轴一起出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3轴都没问题。小白碰到这样的事情真是伤不起啊

网友:
也怀疑是干扰的问题。建议你先把驱动器、接口板、开关电源拆出来,每一轴试。另外,先用屏蔽线换一轴的接口板到驱动品的接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