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 天9

楼主(2012-09-28):
请教一下各位  在监视器里能看到  摇杆都没人动  可是一通道还是有变化 一通道为副翼 2通是油门  玩模拟的时候 只推油门  飞机还是翻滚 我也没动啊  0.0  没有混控  也没微调 恢复了出场还是这样  请问各位怎么办  校准管用吗?谢谢了

楼主:
先哭一鼻子就有好心人来帮我了

网友A:
同样是天9,没有出现你的情况。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天9,没有出现你的情况。同情。。。。

谢楼上  觉得天9好像有点坑...

网友B:
应该是你内置微调了,要是你没调过可以进里调下,我用的XG7有这功能,天9估计也可以吧

网友C:
我的是 偶尔副翼那通道会像左移动  有时候会中后会像右出来一点   不知道是比你幸运啊还是倒霉

网友:
应该是在行程量里调多了舵机行程行量。。。

网友D:
2通道是油门??

网友E:
2通道油门?3通道吧。。。。这个情况你得返厂了,估计是电位器出问题了

网友F:
副翼,电位器松了,,拆开紧固一下,就不会跑了,

网友G:
查看下“辅助微调设置”里面是不是都是0,不是的话调成0,还有微调设置里面,最后进工程模式校准下摇杆

我天7用到天9IIS,都没有遇到你的这种问题,呵呵

网友H:
那个一角的旧币现在值多少?

网友I:
不会就拿去保修吧,TDF的售后服务几好的.

网友J:
电位器问题。。我上次也一样。。。返厂咯!

网友K:
电位器问题,看我的帖子 怎么修复电位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3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内置微调了,要是你没调过可以进里调下,我用的XG7有这功能,天9估计也可以吧

哦哦 不清楚哦 还是小白一枚  谢谢 估计是电位器的问题  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 偶尔副翼那通道会像左移动  有时候会中后会像右出来一点   不知道是比你幸运啊还是倒霉

我的也是副翼偏左 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通道是油门??

嗯嗯  不好吗?我自己瞎整的 不是2应该是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2通道油门?3通道吧。。。。这个情况你得返厂了,估计是电位器出问题了

3通是升降舵   这样不合理吗?我也不清楚哦 要是返厂就郁闷死了 才买了不到3个星期  除了几次模拟 都没怎么玩 有点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副翼,电位器松了,,拆开紧固一下,就不会跑了,

开来还是要拆开  我还是返厂去吧  不清楚怎么弄 小白呢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看下“辅助微调设置”里面是不是都是0,不是的话调成0,还有微调设置里面,最后进工程模式校准下摇杆

...

倒霉死了 买的第一个控就有点阴影了 才20天也就 除了模拟几次就没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一角的旧币现在值多少?

这个不清楚了 估计也就值一毛钱  1980年的 应该随处可见  没收藏价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会就拿去保修吧,TDF的售后服务几好的.

嗯嗯  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位器问题。。我上次也一样。。。返厂咯!

就是这样  不过比你的强一毫米 还是去修吧 郁闷死  才买几天  都没咋用呢  天地飞就这样...有点伤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位器问题,看我的帖子 怎么修复电位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371

谢谢朋友帮忙  我还是小白一枚 动手能力差 还是返厂吧  毕竟才买了几天  再次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不好吗?我自己瞎整的 不是2应该是几哦

一通道是副翼,二通道是升降,三通道是油门,四通道是方向,国际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看下“辅助微调设置”里面是不是都是0,不是的话调成0,还有微调设置里面,最后进工程模式校准下摇杆

...

都是零   唉   应该不是微调的事  因为漂移是时不时的 不是一直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通道是副翼,二通道是升降,三通道是油门,四通道是方向,国际通用

哦哦  因为自己还在玩模拟 没用接收  所以就瞎整的 谢谢啦

网友:
您好:
       1、您的控1通副翼有变化是所有摇杆在中立点的时候有输出还是打2通的时候才有的输出,先恢复出厂设置,查看微调是否为零,
        2、您是左手油门的控,打油门二通到有输出,应该是控制杆设置为模式1(右手油门)所致,请将控制杆设置为模式2即可解决改此问题,
        3、请检查控的底部封条是否有打开,担心商家改手所致,
         4、如以上问题无法解决,请与售后联系,谢谢!

网友L:
电位器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位器松了

才新买的就松啦  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