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上下窜

楼主(2012-09-28):
刚刚装好的naza+gps+550机架,动力是朗宇的2212  980kv,电调都是dji的30a,gps模式起飞,全部绿灯闪,但是起飞以后向后飘,而且在油门中立的情况下还会不停上下窜高,很不稳定,求问各位大师如何解决

网友:
GPS模式最近炸鸡的挺多,先姿态试试。油门行程校准,遥控器校准是基本哈

楼主:
校准了,还是窜

网友:
我的naza也窜,邪了,上周六还不窜呢,周日就窜了。不明白,这周末再试试。等高手解答。

网友:
晕,咋啦,哪吒爆*了?怎么都出问题了?

楼主:
问题还未解决,同时装的两台f450都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又把naza和gps拆下来装了一套四轴,飞的很好,无问题,放回f550上,第一次起飞无恙,第二次问题开始出现,再次安装到450上,450也开始出现问题,请dji的技术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
不是有帖子说过了吗  ??用铝贴纸吧飞控包起来就好了吗?
我的neza也像你说的那样  我现在吧它包起来了效果很好

网友:
震动太大了,浆太硬了,换付柔韧性好点的浆,能吸收一部分震动会好点。

网友(2012-11-05):
机架的问题~~~~这个绝对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现在飞行的很好,忘记上来和大家说了。和机架动力等等没有关系,  机子在空中十分稳定,研究了两套发现naza还是可以的,只要设置正确,飞起来一般玩玩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现在飞行的很好,忘记上来和大家说了。和机架动力等等没有关系,  机子在空中十分稳定,研究了 ...

哪地方设置的不合适了?说说让大家也知道一下 呗。

网友:
哪地方设置的不合适了?说说让大家也知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