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作业】开贴研究MACH3控制主轴转速,(断续直播中)已解决变频主轴启动自动延迟

楼主(2012-09-28):
2010年对手里的小铣床做了一番研究,发现铣床的主轴调速居然是0-10.5V的直流电压控制的,与常见的变频器调速原理相同,这几天忙里偷闲,从PWM转0-10V的电路板做起:

PWM端输入PWM波,power接12v电源,OUT端输出0-10V模拟电压;

板上R1与C3构成积分电路,可调电阻Rp1可调节输出范围,比如调到0-8V,0-11v等,好与你的被调速对象匹配。

R3的作用是如果工作过程中PWM波接线断开时,使输出尽快归零

当年的研究贴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276&highlight=%D7%EE%BA%F3%B9%B1%CF%D7

兄弟们如果感觉有用,加点分鼓励一下吧!

楼主:
想要用雕刻机刻板,布成单面板:

楼主:
软件转换成刀路,模拟显示一下(没有忘记左右镜像一下吧,呵呵)

网友:
继续继续

网友A:
我是新手,更是电子盲!但是我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也在找MACH3控制主轴转速的方案!怀着学习的心看楼主!

楼主:
君子动口也动手,哈哈:

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更是电子盲!但是我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也在找MACH3控制主轴转速的方案!怀着学习的心看楼主! ...

放心,没啥深奥的,一会就看明白了,大致需要

1、PWM转模拟电压的电路板
2、MACH3的相关设置
3、了解自己的主轴速度控制方式(变频和直流调速的都能用)
4、解决一下驱动板先供电,电脑再启动会发生主轴自己转起来的问题;
5、以后编的刀路文件里面,主轴转速设置就真的有用了,可以试一个文件中自动改变主轴转速,当然,代码执行结束后,主轴自己会停下来,呵呵
6、仍有问题:如果主轴启动较慢,运行代码后主轴速度尚未达到目标值就开始接触工件。。。呵呵笨办法是有的,但是坛中高手们一定会给出好办法的!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教导,我是做模具设计的,对电子真的一点都不懂,呵呵,机械还是懂一点的!下面的是我在外国的网站下到的有关PWM控制主轴的电路!但是不会单片机,附上来给楼主看看!

原理图

原理图

电路图

电路图

单片机的程序码

网友:
这个相当实用,记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教导,我是做模具设计的,对电子真的一点都不懂,呵呵,机械还是懂一点的!下面的是我在外国的网 ...

大多数的变频器和很多直流调速电路,可以用外接的0-10V实现调速的,我在一楼贴的电路,就可以把电脑输出的PWM波变成0-10v的控制电压,输出电压与PWM波的占空比成正比。

楼主:
接下来验证一下这个转换电路的“线性”,所谓线性,就是指PWM波的占空比提高10%,OUT端输出电压也升高10%,
理想化的电路可以调教成:PWM占空比=10% 时,输出1=v;PWM占空比=20%时,输出=2v。。。
以此类推,当PWM占空比=80%时,输出=8v。。。PWM占空比=100%时,输出=10v;
这就算“线性”令人满意了。

楼主:
借图科普一下:

PWM波是占空比变化的方波,每个PWM有3个要素:
1、峰值电压,MACH3外接并口引脚输出的是5V;
2、波形频率,MAVH3控制并口引脚输出的PWM波的频率是可以设置的,见下图说明;
3、占空比,占空比越高,等效电压越高。

楼主:
饭要一口一口吃,先抛开我们心爱的小床,用信号发生器来调教一下这个PWM转0-10V的转换板,顺便验证一下它的“线性”
我手里的信号发生器只能够制造占空比20%到80%的PWM波,如图

频率选择了1KHz = 1000Hz,峰值电压=5V,

占空比=20%波形:

占空比=80%时的波形:

对于实验来说倒也够了。

楼主:
频率=1KHz = 1000Hz,在MACH3里面可以设定(其实这个频率与使用效果关系不大的。=800HZ或300Hz测试结果一样的)
峰值电压=5V,正好与MACH3控制电脑并口引脚产生的PWM波参数一致,
所以我们把这个PWM波改变不同的占空比输入到转换板,然后检测OUT端输出的直流电压对应值,就可以模拟转换板在MACH3的驱动下的工作效果了

网友:
这个应该也可以控制激光电源的功率是吗?
(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