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用锯片铣刀锯12mm厚的45钢要注意什么?才安全啊!

楼主(2012-09-28):
用铣床锯这东东,转速多少适宜?锯片铣刀用多少齿?进刀怎么掌握?谢谢前辈!

网友:
非常费功夫,不如用带锯或者手锯干。

网友:
个人经验,转速要慢,手动进给,刀片直径以能切断厚度就可以

楼主:
谢大师,是12MM长钢板也能手锯干

网友:
手锯30MM的路过 确实是个辛苦活 考虑D个简易往复锯 要不下个料太难受了

楼主:
D个简易往复锯,出个看得懂的简解及图片。谢谢了

网友:
手锯40*40MM爬过...

网友:
转速不能快。要跟着乳化液,手动进给,要逆洗

网友:
12mm的铁板并不算厚,手锯也不困难,不过用锯片铣刀锯开会省力,转速要根据锯片铣刀直径而定,如果60---80mm锯片转速用800转左右就可以了,注意适当冷却(我曾用沾机油润滑),只要夹紧,锯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振动声音。

网友:
锯片铣刀单端支撑使用的话,要很强壮的主轴跟粗的刀柄,卧铣是用两端支撑的,这样锯片的强大切断能力就表现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各大师,还有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大师,还有什么?

角磨机割开呀,35MM我都拿角磨机开料,12MM不算什么啊

总之比手锯快多了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割开呀,35MM我都拿角磨机开料,12MM不算什么啊

总之比手锯快多了就是。

这个危险性太大,不宜模仿.

网友:
手锯 直径80mm钢的路过,关键要有好的工具

网友:
锯神还是很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