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一张图稿定安全开关

楼主(2012-09-28):
安全开关是电动竞速船比赛的要求,同时也是确保自己和他人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

世界航海模型协会要求:
1、必须安装安全开关;
2、要求固定在船体的部分必须朝后;
3、插头要保持红色,最少要有2mm值经,并且可以轻易的从船上取下;
4、安全开关可以安装在船侧或者甲板上,但不可以在可以移动的部分,例如船盖。

作用:
1、救船人员就可以利用安全开关轻松的切断供电
2、安全开关还可以让你能够快速安全的更换桨叶,如果带电工作,你可要冒被削掉指头的危险

原理图:传统安全开关为双接头;现代比赛中为了减少重量,也采用单接头安装方法。

网友A:
一个接头没多少重量吧?

网友:
不怕水?
我有点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接头没多少重量吧?

减少长度,减少插头,也是为了减少内阻,进而减少能量损耗。

网友:
楼上四驱车跑道不错

网友:
支持!方便安全!

网友B:
如果是比赛的话,上图才是正确的做法,下图是不正确的,只是在国内没有严谨执行而已,世界赛是不可以的。
只是玩玩的,那当然无所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比赛的话,上图才是正确的做法,下图是不正确的,只是在国内没有严谨执行而已,世界赛是不可以的。
...

谢谢纠正!学习了

网友C:
是20mm直徑才對

网友:
第2张图,我认为母头应该在电池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20mm直徑才對

前辈说的20MM直径是指线和线之间的距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504做的封装吧,用的脱模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20MM直径是指线和线之间的距离吗?

就是说安全插那条线要可以做成20mm直径的圆形给老外们的大手指拔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安全插那条线要可以做成20mm直径的圆形给老外们的大手指拔线啊,,,

哈哈,有些道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有些道理哦

哈哈,我都是猜的,要找飞哥来证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504做的封装吧,用的脱模布?

    首先在没有安装防反舱的情况下在船壳表面处开出2个长形的槽(预留出封船胶带黏贴船盖这儿的距离)塞进2个4MM蕉插母头,碳纤的壳记得蕉插上一定要上热缩套,否则会导电

    第一遍胶水用的是少量的快干胶,用于将蕉插固定在卡槽内起到定位的作用,等到快干胶干透后,在船舱内部蕉插露出的地方用3M 270或者乐泰120加玻纤布做加强处理(蕉插插拔的频率相对较高,而且好的蕉插由于结合的比较紧密所以受力也会相对较大,如果想一劳永逸那么第二道工序就千万别省)

    最后就是照片上你看到的用0.3的玻纤板或者碳板+504胶水做防水梯形台阶了,台阶由上层的盖板+左右2侧的支撑板组成,当中用504胶水灌封,主要目的是防水和加固。

     蕉插的选择建议大家在能买到的情况下最好买最贵最好的,原因在于紧急开关一旦固定那么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做拆卸的,差的蕉插插拔20次左右表面的涂层就会磨损,而且由于涂层的好坏有些还会自己氧化导致电流经过时内阻增大。目前市面上的6MM蕉插多数都是天C偷工减料的产物,而且插结处接触面积较短容易脱落和氧化。选择4MM蕉插是考虑到可以通过80左右的电流,现在好的蕉插4MM的有些甚至可以达到120A对于MONO1来说足够了。

网友:
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2012 年版)
第三部分 动力艇
(三) 模型甲板上必须安装电动机的手制动电源开关,大于等于 20mm 的红色拉环,要求两边都
可以拔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安全插那条线要可以做成20mm直径的圆形给老外们的大手指拔线啊,,,

你今年比一次全國賽應該知道規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今年比一次全國賽應該知道規則吧

我们当然没有留意那个规则了,惭愧的说,我们香港那么多玩比赛的朋友大多数都不知道20mm直径的规定的,这么多年来都从来没有人说过,不过如果内地严谨执行的话,据我知道的,起码1,2,4名的mono1选手都是违规的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顶顶小鹤子。。。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