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禅思Z15 GH2云台的问题,请DJI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2-09-28):
购入Z15 GH2版本一套,飞行了4-5天,大约30个起落左右~发现如下问题
1.有一些的高频抖动,不是持续性的~在做机动动作的时候,和改变飞行姿态,吃到风的时候会有,螺旋桨一经做了平衡和双桨调整,一经调整到不能再调整了~
2.
云台
通电以后,自动转到机头位置正常,但是马上会向一边快速转过去,然后在回到机头,但是始终有10-15度的斜角 需要手动修正
3。用机头锁定模式,也就是云台和机头一起转动的模式飞行,在空中切换非飞机头锁定模式,就是机身转云台不转的模式,无论这个时候云台是否对着机头,都会猛的忘一边倾斜,并且停在倾斜10-15度的位置,需要手动修整才能回到原来的朝向。
以上3个问题,2也就算了~但是1和3很影响拍摄,请问DJI有什么解决办法,是我个体现象,还是GH2版本都这样。
我也是老玩家了~什么飞机调校,指南针校准,线路布置等等,都是绝对OK的~并且经过多次优化和操作的,可以排除别的设备对云台的影响
现在可以肯定是云台自身存在的问题,希望大疆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跟你一样,N版的Z15要好些,滚转倾斜3-5度,G版的Z15倾斜就厉害了,起码10-15度,而且有高速前进有果冻
初步判断倾斜是因为G版Z15的IMU初始化有问题,偏差较大;果冻我还在找原因。

网友B:
我的是s800+z15g的,没有你们说的现象。但是在fpv模式下,有轻微的摆头现象。正报dji售后协助检查问题原因。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了,研发同事正在进行不断测试,会通过一定的途径给予解决。感谢支持。

网友D:
看来G版出果冻不是个案啊!Z15是靠减震球来过滤高频的,同一型号的减震球用的在重量不同的两种相机上效果肯定有差别!

网友E:
我也gh2,早发现了这些问题,特别倾斜的问题,但是高速前进出现果冻不太明显~那能怎么办 凑合用先呗 等dji解决方案哦

网友F:
我来留名,同样问题:GH2云台在直机上间隙性震动!大桨吃到风后,现象就很明显,一直以为直机本身有震动造成的,调整了半个多月,现在直机根本没有任何震动,无奈下把S800上的Z15-N(用sony5N)云台挂在直机下,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视频很稳!再把GH2云台挂S800下,却发现问题依旧,还是会高频震动。
估计这个GH2云台有一高频共振点,会在外界的因数诱导下引发自激震荡!同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在地面上,如果闪光灯热靴上的固定螺丝不拧,那么在地面通电自检时整个云台立刻会发生高平震动!

网友G:
相信DJI一定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A:
今天调了一整天,基本判定GH2的果冻是由云台而非机体引起的
应该是重量增加后导致云台共振点接近机体震动频率,从而引发高频震动
而且坐车运输时,未上电的情况下,有时候车体产生震动都会引发云台高频震动
多半是跟GH2做的太赶,没经过仔细的测试有关
希望DJI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都放假了吗? 呵呵 尽快解决哦

网友I:
应该是S800螺旋桨强度不够,Gh2更重,螺旋桨颤动更厉害

网友A:
这算啥分析,那你问问双电并联,起飞重量7KG,用Z15N的抖不抖。。。

网友J:
GH2重了,惯性大
高频一震起来不容易停下

网友K:
我的5N云台也出现了在空中忽然抖动,还有倾斜现象希望大疆能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L(2013-03-22):
我的和lz 一样,开机自检 俯仰正常 横滚倾斜10-45度每次倾斜度数都不一样,朝向向右10-15度,抖动暂时没发现(非dji s800),现已反厂, Z15-G版.
云台通电以后,自动转到机头位置正常,但是马上会向一边快速转过去,然后在回到机头,但是始终有10-15度的斜角 需要手动修正.

网友:
我的Z15-g版本,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是视频有高频振动

网友M:
trtreggh hahahahah hahafpotruyjuyksfssdf戴妃第三方的诉讼

网友N(2014-01-15):
Zenmuse Z15 静止的状态下为什么有轻微的左右晃动?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