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PRO-V2/DFC布线!

楼主(2012-09-28):
求450PRO-V2或者是450-DFC布线图片!
舵机
线不够长呀!不知道怎么走线!
最好是装MB-PRO布线图,先谢谢了!

网友A:
最近求图的真不少

网友B:
410M线的确不够长,副翼和螺距的舵机线可以从上主轴座上过。那样刚好能解决线短问题。

网友C:
副翼和螺距的舵机线可以从上主轴座上过。那样刚好能解决线短问题
我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