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机T45 开装(更新爽炸照片)

楼主(2012-09-28):
被誉为最好飞的涵道飞机

包装还挺细致的

简单组装下,也没什么好装的

电机线跟涵道接触的地方加了硅胶管,以防震动磨破短路,原厂涵道震动还是有点大的

看看全油门原厂4800KV黑旋风马达用3SLIPO电流40+,想要全油门爽飞的同学至少要65A以上的ESC了,

对于我这样喜欢慢慢悠悠飞的银来说,40A的电调足以

PS:原厂的塑胶轮挡力道不足,建议点502加强或者加个轮挡,不然就像我这样还没跑两步呢轮子飞出去了

个人很喜欢低速飞行,对于T45来说可是大忌,完事儿转弯半径又很小,它就很轻快的给我失速螺旋了

草里爬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被我找到,幸运的是哪也没坏,掸掸土回去继续爽飞了

T45直线速度放慢没问题,转弯时候切忌低速小半径急转弯,很容易进入螺旋

毕竟是固定翼,速度还是要带着点,不然失速了跟个板砖一样往小转着圈掉高度,又无法改出,够悲剧的

网友: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A:
这电流时3S的还是4S的

网友:
T45,好的JJ

网友:
我也刚装了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流时3S的还是4S的

3S的

4SLIPO搭配 4800KV,恐电机挂点受不了

楼主:
整个装机过程很顺畅,

要注意的点也就两个

1.原厂马达线放磨破做一个
2.原厂轮挡做个加强

楼主:
爽飞归来,空中低电压保护炸鸡,幸运的是没什么事儿,捡起来杂草弄一弄继续飞

网友:
经典好灰机

网友B:
淘宝链接。请问3S 40A 配什么 涵道和电机适合?
4S 80A 配什么涵道和电机适合?
2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链接。请问3S 40A 配什么 涵道和电机适合?
4S 80A 配什么涵道和电机适合?
2种

顶峰买的,可以搜一搜

3S 40A 4800KV原厂马达,我的配置

4S 80A 4000KV以下的,期待你的验证

网友:
好机上个视频

网友:
经典好机

网友:
我的入门机器

网友(2012-10-28):
好飞的机型,昨天爽飞6个起降

网友:
好机器,不过我还是不太适应,太灵活了.我的已炸......

网友:
4S 黑旋风 4800 电流 66A,80A 电调可以爽飞的
坛子里很多模友都是4800上4S,电机不会有问题的,否则黑旋风和T45都没有现在的口碑的。
LZ还是很严谨的,切记转弯速度过低还带拉杆,失速没商量哦

网友B:
刚入装好F15 64黑旋风涵道。但是是用混控。第一次用混控。
下面动作请鉴定是否正确:机尾对人
拉升降:左右副翼、尾平翼 共4个 同时往上;推升降反之
左摆副翼:左副翼、左尾平翼向上,右副翼、右尾平翼向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入装好F15 64黑旋风涵道。但是是用混控。第一次用混控。
下面动作请鉴定是否正确:机尾对人
拉升降:左右 ...

对地~不过升降没必要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不过升降没必要混控

没有反转舵机,所以只能混控了。没玩过混控,不知道会不会首炸

网友:
涵道机都忌讳低俗小半径转弯额 T45是涵道里很好飞的了 他都会失速 更别说其它机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峰买的,可以搜一搜

3S 40A 4800KV原厂马达,我的配置

4S 80A 电调 用kv4000 的金属64涵道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80A 电调 用kv4000 的金属64涵道可以不?

我们这4000KV 飞 4S的人有两个

不放心的话监测电流跟地面测试几次便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4000KV 飞 4S的人有两个

不放心的话监测电流跟地面测试几次便好

推荐一款金属涵道 6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