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缩机D的空压机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热

楼主:
查看数: 12474 | 评论数: 33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2-9-28 20:19

正文摘要:

想做个空压机想了好久,前于天终于把配件那得差不多了,大1P的空调压缩机——4公斤灭火器加上一些配件,今天为组装好了的空压机,调压力开关,起初由于对压力开关不太熟,乱调一通,最大调过10公斤,为了调试反反复 ...

引用 网友A:
空调压缩机吸入的是低温气体。能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有一定温度能防止压缩机液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冰箱压缩机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冰箱压缩机的,还是处女哦

多年前从米国随设备一起到厂里的。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用,

这个跟空调压缩机有区别吗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冰箱压缩机的,还是处女哦

多年前从米国随设备一起到厂里的。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用,

这个压缩机是静音的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冰箱压缩机的,还是处女哦

多年前从米国随设备一起到厂里的。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用,
工厂倒闭时我顺回的。
引用 网友F:
空调压缩机是压缩的制冷液,制冷液给压缩机散热和润滑,做空气压缩机用不了多长时间。
引用 网友G:
心中无佛
引用 网友H:
空调压缩机是通过回气管中的冷媒来冷却的,你拿来做空压机当然会发热的。空气被压缩后都会产生水的,空调压缩机的润滑油是要循环的,有油也很正常。如果没有油早就卡缸了。
冰箱的压缩机做空压机还行,搞维修的时候就是用冰箱压缩机来打压。长时间工作也是会发热的,热保护继电器一定要有。
引用 网友I:
做的不错,如果用小的液化气瓶估计会更安全些,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引用 网友J:
花费700,全新静音气泵的路过。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建议楼主不用那个储气罐。。。。万一压力控制器坏了。。。。那个罐也炸。。。。

看到坛里也有很多前辈用灭火器瓶改的,而且装有8公斤的防爆阀,,从图上看压缩机连接到灭火器瓶是用胶管连接的,那种管最多到1.7MP就会爆管,而灭火器瓶2MP安全吧

引用 网友L:
建议楼主不用那个储气罐。。。。万一压力控制器坏了。。。。那个罐也炸。。。。
引用 网友M:
最好去买个货车的打气泵,这个最好,压力够大,又安全。
引用 网友N:
空气压缩机好像能上12Mpa吧,灭火瓶设计压力是2Mpa吧,3Mpa以上就会炸瓶了吧,所以限压一定要做好。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能不能改个真空泵?

反裝就是真空泵
但真空度端視你壓縮機的磨損量而定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Q:
还有,压缩机工作时有好多油跟水不知从那里出来的,是不是还要搞个油水分离器吧?请问油水分离器有什么特别 ...

水是空氣中的濕氣
壓縮後凝結變為水分
油是壓縮機裏的冷凍油隨壓縮空氣出來的
裝個三點組合會改善一點
要求高的環境大多會加裝冷凍乾燥機

油要定時補充
否則缺油時磨損就會加大

引用 网友O:
空氣被壓縮時會有壓縮熱量產生
傳統空壓機靠的是缸頭的散熱片及鰭片式散熱管來冷卻
螺旋壓縮機靠的是管式熱交換器及風扇強制散熱
冰箱及冷氣壓縮機是靠冷媒循環來帶走熱量
今天你把冷媒放掉來改成空壓機
這種壓縮機又沒任何散熱方式
會熱是正常的啦

引用 网友R:
正常的 本来温度就搞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冰箱压缩机。

网友N(2012-09-29):
空气压缩机好像能上12Mpa吧,灭火瓶设计压力是2Mpa吧,3Mpa以上就会炸瓶了吧,所以限压一定要做好。

网友M:
最好去买个货车的打气泵,这个最好,压力够大,又安全。

网友L:
建议楼主不用那个储气罐。。。。万一压力控制器坏了。。。。那个罐也炸。。。。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建议楼主不用那个储气罐。。。。万一压力控制器坏了。。。。那个罐也炸。。。。

看到坛里也有很多前辈用灭火器瓶改的,而且装有8公斤的防爆阀,,从图上看压缩机连接到灭火器瓶是用胶管连接的,那种管最多到1.7MP就会爆管,而灭火器瓶2MP安全吧

网友J:
花费700,全新静音气泵的路过。

网友I(2013-06-18):
做的不错,如果用小的液化气瓶估计会更安全些,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H:
空调压缩机是通过回气管中的冷媒来冷却的,你拿来做空压机当然会发热的。空气被压缩后都会产生水的,空调压缩机的润滑油是要循环的,有油也很正常。如果没有油早就卡缸了。
冰箱的压缩机做空压机还行,搞维修的时候就是用冰箱压缩机来打压。长时间工作也是会发热的,热保护继电器一定要有。

网友G:
心中无佛

网友F:
空调压缩机是压缩的制冷液,制冷液给压缩机散热和润滑,做空气压缩机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冰箱压缩机的,还是处女哦

多年前从米国随设备一起到厂里的。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用,
工厂倒闭时我顺回的。

网友E(2014-03-06):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冰箱压缩机的,还是处女哦

多年前从米国随设备一起到厂里的。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用,

这个压缩机是静音的

网友C(2014-04-09):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冰箱压缩机的,还是处女哦

多年前从米国随设备一起到厂里的。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用,

这个跟空调压缩机有区别吗

网友B:
应该用冰箱压缩机

网友A:
空调压缩机吸入的是低温气体。能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有一定温度能防止压缩机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