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飞飘飘机尾舵抖得不得了,不晓得啥问题?

楼主(2012-09-28):
当JR遥控的天线顶端和飞机尾舵接近时候,舵机就会来回抖动,离开后又恢复正常,不晓得是舵机问题还是控或者接收还是其他问题,飞上天后似乎没这个问题!

视屏: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1ODE5NzA0.html

网友:
视频看得有点晕。

网友A:
正常的, 是舵机设计问题.
手头上银燕EMax的舵机有类似现象, 可能是因为受发射器干扰造成. 天线离远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是舵机设计问题.
手头上银燕EMax的舵机有类似现象, 可能是因为受发射器干扰造成. 天线离远一些就好 ...

哦,谢谢大虾发表意见,谢谢了,我还以为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小心失控

网友:
不要太近 有可能有核巨变反应

楼主:
不晓得其他魔友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