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个修边机当小铣床动力,大家觉得如何

楼主(2012-09-28):
最近在d铣床,打算用电机+无动力轴的方案。现在在选电机,感觉电机好贵啊。我的小铣床主要就是铣铝合金,希望能偶尔铣铣铁。我看淘宝上切割机,电磨,手电钻什么的,都很便宜,特别是修边机,不仅便宜,还好安装,外径是圆的,有固定座。所以我想问下,有人用修边机当铣床动力的吗?噪音很大吗?
另外,修边机转速很快,所以通过同步轮变速,到主轴,就只有几千转了。

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串激电机噪音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不知道大家都是用什么电机做动力的。

网友:
叫邻居也戴上耳塞

网友:
我用的直流无刷电机加无动力主轴

网友:
噪音不是一般的大,,,,,,震动大,精度低,,,,编好程序,设置延时开启,,,,,,在外面关上门窗,,远离,,可以用修边机,,,,做主轴,铣铁,,,,,,,,,,,如果降低电压,,,噪音低,没力

楼主:
直流无刷貌似很贵啊

网友:
我这两天就准备购买一台东成的修边机做主轴呢,还买了个电子调速器,我准备试试看效果,正规厂家的修边机,精度我想可能也不错

网友:
怕是不中用。看看别人咋搞的,然后再买也不迟

网友:
修边机,好东西。我支持。

网友:
如果是立柱式的,,就用普通的电机就行了。。。

我那个炮塔铣就是普通的750W三相电机,力气很大。。

网友:
我用的是德伟的洋垃圾,干木头还是可以的。干铁不行强度不够 。

楼主:
合适的电机不好找啊,要么就是怕噪音大,要么怕功率不够,要么怕体积大。上一张我的立柱图,滑台已经拿去加工了。台湾产的,虽然二手,有点旧,但是东西很不错。

楼主:
铣床=底座+十字拖+立柱(滑台+机架+电机+主轴)
数控铣床=铣床+机架+步进x3
除了立柱,现在我啥都没有
现在在做主轴
主轴=er20延长杆(车丝)+轴承+轴承套+er20夹具
轴承套=壳体+上封盖,下封盖,垫片,螺母
还得弄个合适的电机,转速合适,扭矩合适,体积合适,重量合适
还得弄同步轮,皮带
然后根据电机大小和主轴大小,弄个钢架子固定到滑台上
整个弄下来,估计2000块
而一个成品16v,也才3000多,二手的3000都可以拿下。哎,我这折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床=底座+十字拖+立柱(滑台+机架+电机+主轴)
数控铣床=铣床+机架+步进x3
除了立柱,现在我啥都没有

呵呵,我也折腾了一圈。。发现真没必要自己弄。。

搞来搞去,钱花了,做的东西像垃圾。。。

还不如直接买个二手。。

我那个雕刻机就是中毒,自己弄,,结果还是要外协,弄完一算成本,乱七八糟差不多一万块钱了。。。不划算啊。。。

最后自己又花六千多买个炮塔铣床。。

早知道不弄那个雕刻机了。。雕刻机的一万加到铣床上来,,一万六,可以淘个不错的床。。

网友:
我以后打算用石材切割机,把齿轮拆掉用皮带,修边机太嘈。

网友A:
帮顶
我有一台jj都是用修边机做主轴,只要电压调到180v左右,声不是很大,有力,注意是那夹头,不要买6.35, 要买夹头是 6mm那种,再加个转换夹,5元件左右,

网友B:
电动车的无刷电机是否可以用呢?价格不贵,功率也大,关键声音小,就是转速稍低3000转左右

网友C:
我有一台用修边机做主轴加了调速器感觉还行刻硬木头和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的无刷电机是否可以用呢?价格不贵,功率也大,关键声音小,就是转速稍低3000转左右

我看了,电动车的无刷电机,中置的那种,有点大,5kg,也有点重了。那个电机本身倒是很合适,会非常有力。不过要弄个驱动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用修边机做主轴加了调速器感觉还行刻硬木头和铝

你是直接做主轴?

网友:
电机噪音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电动车的无刷电机,中置的那种,有点大,5kg,也有点重了。那个电机本身倒是很合适,会非常有力。 ...

可能你看的是带有减速的,不带减速500w,3-4公斤,控制器现在也便宜了,几十元就可以,不过还有配个电源。想要轻些的用加长的38电机吧,反正有无动力轴了,300w基本够用吧

网友:
工作时间超过10分钟,你会崩溃的。

楼主(2012-11-22):
引用 网友A:
帮顶
我有一台jj都是用修边机做主轴,只要电压调到180v左右,声不是很大,有力,注意是那夹头,不要买6.35 ...

你好,你说的转换夹是什么转换夹?另外180v怎么改呢?

网友:
帮顶
买个变压器,即是最顶部有圆环,可转动调电压那种,夹头是修边机夹头,不要买夹直径6.35那种,要买直径6mm那种,配转夹买容易些,转夹头淘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