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5开始装机

楼主(2012-09-28):
天行者X5打四折,买了一架,装机准备上FPV
今天先把外面蒙上仿纤维膜,吹风机吹得累死。
设备现在先上2212KV1400+8060折叠桨+2200电池,不知道好不好飞。

另外说下,四折貌似已经没了,这是瑕疵品。

网友:
哪里打四拆啊,,看到最少的都要,280啊, ,,PM个下打拆连接,

网友A:
动力有点小,我都上了2216了,此机要保持速度飞,

网友B:
仿纤维膜是啥子玩意?价格强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有点小,我都上了2216了,此机要保持速度飞,

恩,我先试试,不行就换,主要易飞网页上建议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纤维膜是啥子玩意?价格强度如何?

上淘宝搜索下就知道,就是贴车上那种,吹风机一吹就软。

网友:
建议上 2216KV1250  9X6

网友:
2200压不住头 需要 2个 2200 最少了

网友:
平民价格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先试试,不行就换,主要易飞网页上建议2212

机翼加上翼刀,两三片就可以,可以很好地控制机翼表面气流,使方向性更好,也可以缓解机翼失速的问题

网友:
需要2块2200压头

网友:
请教一下,我想给我的天行者加碳纤膜,买的号称是碳纤维布。我看你包碳纤膜后的外观很完美,怎么包的?吹风机?包住以后用吹风机吹就会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