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轴ER20

楼主(2012-09-28):
刚整了个ER20的主轴
现在想配几个夹芯和一个帽子
价格不超过30的淘宝上有那家的比较好
有用过不同牌子的有经验的人们,
请你们告诉我一下

短信给我吧

求求大家了
需要4,5,8,10,12的,6和3的有了

还有个问题,这个帽子的罗纹不知道多大的,也不知道怎么测试,只有卡尺,需要配套买个帽子

网友A:
那一間的比較好我不清楚
但是螺紋我可以告訴你標準答 案
ER系列國際標準均有兩種螺紋
A型(普通扳手)的會比M型(專用扳手)大一點
ER20A為M25X1.5
ER20M為M24X1.0
你先量量你的主軸螺紋是25MM或是24MM的
就能買到對應的螺帽

但大陸還有每間工廠自己的標準
所以購買時請順便告知螺紋
才不會退來退去浪費郵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間的比較好我不清楚
但是螺紋我可以告訴你標準答 案
ER系列國際標準均有兩種螺紋

学习了

楼主:
非常感谢ydnline
厂家不给我说是M24还是M25,他的又没标
应该是A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ydnline
厂家不给我说是M24还是M25,他的又没标
应该是A型

到手后用螺纹规量一下保险点。

网友:
数10圈螺纹用卡尺量一量,再除10.比较准。

网友:
大陸還有每間工廠自己的標準

我们又能一次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光荣 有面子

网友:
谢谢委员中普及了,一直以为A和M的俩种螺母就外形不同,原理螺纹都不一样啊,

网友:
A型和M型的螺母外形不一样,一般ER杆上会打有标记CXX-ER20X(A或M)-XXX

网友(2013-01-09):

哥们找到好用的ER夹心了吗?最近也想找几个精密的,有消息的话分享下,顶贴!哪位好心知道的话也说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