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 救救我啊 心情差到极点

楼主(2012-09-29):
事情是这样的,一直以来T45是70MM涵道,3S电池 40A电调。飞起来很不爽。纠结了很久,论坛也请教了很多,所以买了4S电池和80A电调,选择80A电调是想着T45烂了就换别的大机。
本来刚好长假好爽飞。但是收到后心情真的很糟糕,商家发漏了一条电调延长线,本来还叫了个朋友专门来帮忙焊线的,收到后没办法焊,就非常扫兴。只能联系商家,继续补一条过来(在这要说下这个商家,发漏了延长线后联系那个态度真的够人受的,一点歉意也没有还爱理不理,后来还是我说马上补顺丰过来,运费我出。你根本没办法理解一个模友期盼配件到后装机装不了的心情)。
因为又要工作又挂着这个东西,事情也多,收到后发现少一条延长线,想着能不能把一条黑色的电调延长线剪成2条,所以就先把黑色延长线接到电调的红色线上了,想着一会砍断再接到红线上,所以就埋下了祸根了。
接了黑色线后感觉如果砍断电源线还是太短了,只能停工等明天商家补发的红色延长线到了继续了。就这样,第2天红色延长线到了,因为在办公室事情比较多,急急忙忙就马上把剩下的一条接上去了。然后焊T头的时候又没注意到中间驳接的线颜色是相反的了,T头就还是按正常的颜色接上去。
晚上回来家里也没检查下就接上电池,麻烦来了,接上去马上爆的一声 电池线瞬间热的烫手,不过我还是太大意了,以为是80A电调4S电是不是这样的,又拿了一个电池接上去,又爆了。
遭罪啊,这时候才反应大问题了。量了下,4S电只能量了3S.

跪求:能不能再用一个3S电池拆开,然后来并在这2个4S上?有没拆装经验 请指导。3s电池的尺寸和4S电池不一样的这样能拆来并不。

网友A:
电调没挂?   正负极搞反 我经常 因为这个烧了不少东西、、

网友B:
怎么不对着颜色焊线呢

网友C:
拆开电池外皮上边有块板子看看是不是中间连接的焊锡烧断了

网友D:
你那两块废掉的4S应该还能拼出一块4S来....看你运气  尽量挑各方面指数比较接近的那4块电芯

网友E:
哎,店家漏发东西了也不用那么上火哎,就一根延长线而已嘛,自己想想办法总能解决的。立马让店家承认自己的失误加退钱,态度差的直接差评~ 按我的性子只要能搞定的就自己做了,等不急要上天了,搞两根软铜线不得了,五金店粗细随便选哎~不差那点重量。至于电池问题,拼吧,咱也没那测试电芯的设备,同牌子同容量同期的拼起来差不多的,容易坏什么的别理了,总比没有强,最多就是使用寿命短点。楼主着急上火导致接线马虎了,这也不能全怪你,吓一吓长个记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电池外皮上边有块板子看看是不是中间连接的焊锡烧断了

这个是正解 不一定烧坏

网友:
电调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店家漏发东西了也不用那么上火哎,就一根延长线而已嘛,自己想想办法总能解决的。立马让店家承认自己的 ...

说的是……

网友:
兄弟,一根硅胶导线就把你难为成这样了,真得提高动手能力啊。
实在着急,家里电器的线也能剪一根先用啊,粗点就行。
3s的不同容量电芯不可以凑上去,非要并上去的话,使用时间最多等于小容量的那片

网友:
无语了…… 遇到这种店主先曝光后差评。 什么问题都要自己承担你也太好说话了……

网友:
楼主以后注意啊,接电绝对不能这么接,即使是现在不接错,以后也是个很大的隐患,只要你的电调不坏,这线总是一个定时**。
还有淘宝上的模型卖家怎么都这么牛啊,我买了个电池给闺女带了个红外的模型飞机,结果拿来就是坏的,送回去以后过了一个礼拜了也没往回邮,告诉我送厂家返修去了,我勒个去啊,我买的新的,他丫的耽误了我半个多月还给我返修的,我不同意,她就拖着,到现在还没发货也没退款!

网友:
深表同情

网友F:
你还是新手水平。多练习动手能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对着颜色焊线呢

第一因为商家没有把2条延长线都发来,就发了一条而已,想着把延长线截断,分成2段接,所以就随便不用对着颜色接了。刚好是先接着黑线,但是接好后发现如果砍断会不够长,所以就没砍了,等第2天补来另外一条再接。但是第2天就没注意这个问题了,接好后 焊T头的时候也没考虑到要反颜色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两块废掉的4S应该还能拼出一块4S来....看你运气  尽量挑各方面指数比较接近的那4块电芯

本来事情可以很顺畅的,绝对不会这样去接电线的,不是我推责任,不是商家漏发一条线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2条线傻的都知道对颜色,包括焊T头我都会拿块电池核对下线的颜色。这次弄成这样不能说商家没有责任,因为整个心情给搅的非常乱。心情非常气愤,特别是收到后看少发了一条,然后马上联系还爱理不理的,一句歉意都没有,我说自己掏顺丰 然后才说好的 给我补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店家漏发东西了也不用那么上火哎,就一根延长线而已嘛,自己想想办法总能解决的。立马让店家承认自己的 ...

说的在理。但是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好找临时代替的,有找过,但是还是顾虑各方面参数不对,所以不敢乱找代替上去。所以才想着接上去,然后砍断分2断来接。但是接好后感觉应该不够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新手水平。多练习动手能力啊

平时很注意的,主要是要出远门,然后快递比较晚才到,又要下班了,又叫了别人来接,平时接这个是很注意的。
应该说本人的确也是一时乱了,商家也比较可恶。自我反省。但是说实话,以后不会在这商家买东西了。断断续续买了几次东西,包括飞机3架。没有一次是满意的,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当初买了赛思纳1.4米,前转向根本不能用,说是通病,就连个连接杆的夹子是坏的,在店里都不给我换一个。本身她自己就不懂,反正大家以后注意点了,还是论坛多请教后自己掂量,这类型的商家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挂?   正负极搞反 我经常 因为这个烧了不少东西、、

今天再对调接好再检查下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电池外皮上边有块板子看看是不是中间连接的焊锡烧断了

有一部分情况下烧电池都是这样的,拆开电池外包看看是不是焊锡烧断了,应该是这样的,分别量一下单片电池,重新焊上就好了.如果不是的话,想用别的电芯修这两个电,最好是同型号的,至少也要大小一至.

网友:
你应该把这商家爆一下光啊,你想叫我们都误入黑店吗.         有什么好客气的,不好待侯的主才是上帝,好说话的都变冤大头了.差评加退货.

网友:
这也太强大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接找两根不同颜色2.5平方的多股软线焊上去做延长线!

网友:
忘说了 谢谢你这样做 我一直在想 反接是什么样的 还一直想这样做看看结果   今天我知道了  很害怕 后果很严重

网友G:
电池挂了 电调没挂?。。。楼主要小心啊

网友H:
应该是电调烧了,反接对电池没什么伤害,对电调是致命的,可惜了HY的80A了,还挺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电调烧了,反接对电池没什么伤害,对电调是致命的,可惜了HY的80A了,还挺贵的吧。

200多块钱。电调。今天监测了,电调报废了。就是2调线调整会正常接法,然后试了没反应。应该是挂了。
2个电池拿给电工修理,已经修好了,这值得庆幸。就是拆出来,然后看到里面的链接焊点给烧黑了,重新焊接,把电池串联起来。试了下能通电了,电池电压正常。但是电调不敢拆,电工说没拆过这东西,电池好弄,就是串联焊点烧脱了,焊回去就好了。

楼主:
本来想着假期爽飞,下午重新买了一个电调,在路上了,希望赶的上。另外请教大家,装上4S电池好像机头比较重,有朋友说尾巴配下重量,这个应该如何弄,配重能不能在飞机靠尾巴这端加些硬币,比如加在垂直翼后面的机壳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挂了 电调没挂?。。。楼主要小心啊

电池拆开后看3节和4节之间的链接焊点烧黑了,重新焊回去,量了电压正常,晚上充电看看。电调接好后试了下,没反应。不通电,然后2个突出来的电容(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电调突出来2个圆圆的东西,有一个黑掉了),电工说不知道怎么拆,不敢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着假期爽飞,下午重新买了一个电调,在路上了,希望赶的上。另外请教大家,装上4S电池好像机头比较重 ...

机头重些无所谓的,越重对于姿态越好控制,只是速度会稍微快些,但是总比机头太轻来的好,这个飞机重心靠前也很好飞,在起飞前不要纠结那么多,很多人的回答也可能只是YY,自己按照原厂建议的先飞起来。机头宁可重也不要轻。你的配置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头重些无所谓的,越重对于姿态越好控制,只是速度会稍微快些,但是总比机头太轻来的好,这个飞机重心靠 ...

之前3S电 40A电调在飞的时候基本得微微拉住升降才能平飞,这样正常不?是不是机头重了?现在换上4S电是更重了,这样经常要拉住升降才能平飞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应该怎么调?

网友I:
楼主怎么不用热缩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怎么不用热缩管啊

有上热缩管的,只是感觉比较单薄,所以就又缠了些胶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3S电 40A电调在飞的时候基本得微微拉住升降才能平飞,这样正常不?是不是机头重了?现在换上4S电是更 ...

想想看,你现在的动力已经和之前不同了。

网友F:
心情好点没?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心情好点没?楼主啊

打算长假能飞的,现在没办法飞,你说心情能好到哪里去?不过今天风好大,也是难飞,只是可恶,T45拆的散散的,破电调就丢在那不能用了,4S电池 40A电调又不敢飞。
请教一个问题:我每次B6充电,充出来基本是 4.13v  4.21v  4.17v。。。。。请问这是什么情况?6、7个电池充出来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B6那种东西能充电的吗?快换A6吧

网友:
还是要小心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拆开后看3节和4节之间的链接焊点烧黑了,重新焊回去,量了电压正常,晚上充电看看。电调接好后试了下 ...

电容掉了啊 电调也就挂了。。。

网友:
这是只能怪你自己,没事红黑反焊干嘛?装机还那么急,模型这个东西就要仔细,不仔细苦头有的吃了

网友E:
呃~~~~~~~~~~~~~

心情差到极点...................................

本来约好了下午去飞直机。刚到的配件修护好的450.坐在电脑座前调机,当时状态是我-450-电脑显示器。
正在调试螺距,螺旋桨离显示器的距离是2cm,离我的咽喉是10cm。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莫名其妙地碰到了油门开关,当时就是啪啪啪啪~~~~
人品爆棚么?那为什么会炸机?没暴么?为什么只有轻微的手指划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长假能飞的,现在没办法飞,你说心情能好到哪里去?不过今天风好大,也是难飞,只是可恶,T45拆的散散 ...

换a6冲精度会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

心情差到极点...................................

调机不把掉个电机线的啊你?

网友(2013-02-07):
楼主图最右边的那个1.4米赛,头罩用什么做的,我的1.4米大赛用的2216电机,头罩太大,想做个小点的,lz说说你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