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元钢比板牙大0.86可以套丝吗

楼主(2012-09-29):
元钢直径8.86mm,用手工圆板牙套丝M8,可行否?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差太多了啦
若只差一點點還可以用可調式丸駒調鬆一點來鉸牙

网友:
套9mm差不多,保证能用。

网友:
非常困难,基本没戏。想法弄细点吧

楼主:
可调式丸驹的价格实在太高,不然就买个先试试。

网友:
前提倒个大角,板牙能认进就行,要一点一点的

网友:
绝对不行的,想办法搞小了再套吧

网友:
就算是勉强套上头~以后也很难套了 车一刀吧

网友:
差不少啊

网友A:
没车如果有耐心用角磨机或锉刀一点一点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车如果有耐心用角磨机或锉刀一点一点打磨

没法车啊。。。,是成品已经有40度折弯

网友:
那就打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