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甩尾问题

楼主(2012-09-29):
我的450 急加油门的时候,尾巴会向右甩一下,调高了油门,降低了螺距,还是会一点!不过比原来好点了,请问大侠们,接下来要怎么调了,我的陀螺是XYZ。这甩尾的问题要调哪里呢?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A:
正常的,除非油门定速

网友B:
调高下感度试试,急加油门甩下尾很正常,除非用高级陀螺。

网友C(2012-11-29):
我的也是这样,用的3GY。怎么调啊?

网友D:
设定速 可以解决

网友E:
我的就定速啊,有时也甩尾,还没解决!

网友F:
哎呀,我的也是这个毛病。
看来大家的都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嘿嘿!!本来还合计换双推试试呢。

网友C:
我用的3GY也是这样的,调高一下集合螺距与尾舵的混控值,但我的急收油向左甩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