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上班收到hubsan的小四轴 来个开箱照 顺便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楼主(2012-09-29):
hubsan X4的大小和我想象的差不多,外观像个蛤蟆,但很漂亮,用卡尺量了一下对角电机轴距是9cm。
外壳很薄很轻,但是强度很好;螺旋桨直径5.5cm感觉比较脆。
充电器是usb接口的,有利有弊。
拆开遥控器发现外置的天线居然是个摆设而已,真正的天线是在电路板上!哈哈

另外补充一点,电机的电线就在电机下面,且没有任何保护,如果不处理下长期使用可能会对电线造成磨损

网友:
真够小啊……

网友:
我是愈来愈大,你是愈来愈小。

网友:
这发射天线真够糊弄的!

网友:
直接把 假天线拆了吧,方便携带。

话说延长天线能增加遥控距离吗?

网友:
不错,上个视频

网友:
太精致了,帮顶

网友:
不知道飞着怎么样?

网友:
哈哈,好小啊

不知道好玩不?

网友:
真的够小了。华XX小瓢虫对角电机轴距有12cm。螺旋桨也是直径5.5cm

网友:
楼主的手够大~~~这机放在你手更显得小了

网友:
那個控太那啥了

网友:
跟华科尔瓢虫差不多,估计

网友:
飞远了反正看不见,天线没事。假的干脆去了

网友A:
飞了吗,感觉如何,求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吗,感觉如何,求视频

非常非常稳 很好飞 视频稍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稳 很好飞 视频稍后

我也入了一个,今天开箱了,英文的说明书调试不来,先摆着看呗,那位好心人发个中文说明书吧!qrh2000@163.com谢谢啦,或者介绍一下怎么调试。

网友:
天线是个聋子的耳朵

网友:
求地址~~~~哈哈哈我要

网友:
动作好快啊,不知哪个射频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看那个天线中间有个线呀,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功能的

网友:
多少钱哪要?

网友:
2.4G  A7105

网友:
到手就直接拆了啊

网友:
今天,小JJ挂了,刚上电对频后,校平衡,推了一下油门摇杆,电机转了一会就停了,两个蓝灯都不亮。。。重新上电蓝灯不亮了,其他无任何反应,拆开测了一下丝印为65Z5LDO 电源管理IC为1.4V左右, 而ITG3205的VDD供电压范围2.1V到3.6V,则电源管理IC型号应该为ME6206A3OXG的3.0V稳压管,估计是它坏了,哪位高手推荐一下更好的3V稳压管。。。。。。

网友:
国庆,今天JJ坏了没得玩了,太扫我兴了。

网友B:
仔细一看~天线那部分有金属丝……别是拆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一看~天线那部分有金属丝……别是拆断了吧?

呵呵 我没那么鲁莽 天线里面的导线的确也是装饰 为的是在天线折叠处不露馅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没那么鲁莽 天线里面的导线的确也是装饰 为的是在天线折叠处不露馅而已

好吧~不考虑那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不考虑那货了~

那倒没必要 这小东西飞远了也看不见 电路板上的天线足够用了

网友:
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啊

网友:
节省成本的杰作。由几元钱的天线变成0元。又不想改模具。

网友:
这个很可爱啊

网友:
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网友:
不错,值得玩玩!

网友C(2012-11-05):
和伟力V939的控相同,用AMICCOM  A7105 射频芯片
也许V939或V929控可以对上,有人要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伟力V939的控相同,用AMICCOM  A7105 射频芯片
也许V939或V929控可以对上,有人要试试吗?

肯定对不上,通信协义不一样

网友:
我靠,,,这到处都没得买,你能买到?????什么价钱?哪里买啊

网友:
哇,楼主手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