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R20无动力主轴精度可否修复

楼主(2012-09-29):
我有一个ER20的无动力主轴,打表螺母外圈和内圈跳的都是3丝,这样似乎是ER杆的精度差,请问可以修复吗?

网友:
  好像坛里有大佬讲个,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用细砂纸手工磨的,你自己搜搜,看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装到雕刻机上自宫一刀不知可行吗

网友:
知足吧,这个精度不错了

网友A:
既然都打表了,为啥不对ER杆外圆和内锥面也打表一下呢?

网友:
打表螺母外圈和内圈 , 好像没意义, 要打上面WIN的说法。 ER杆外圆和内锥面

网友:
为什么要把表打在螺母上呢?
螺母要是0.03mm的跳动已经挺不错了。

网友:
这个,一边多了几只细菌而已。

楼主:
ER杆外圆和内锥面都打表了,也是3丝,貌似整个ER杆的问题或外套轴承位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打表了,为啥不对ER杆外圆和内锥面也打表一下呢?

请教er杆外圆打表一般是打螺纹位置还是光滑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er杆外圆打表一般是打螺纹位置还是光滑面?

肯定是打光滑面
打外圆是为了侧内锥面,外圆无跳动时内锥面跳动越大精度就越差。
最好是用四爪卡盘将外圆调到无跳动,再用杠杆千分表打内锥面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