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拆装过尾前传动伞齿?

楼主(2012-09-29):
       这个伞齿怎么拆装

楼主:
错了。是这个

网友A:
把塑料的尾管固定座从机身上取出。然后把尾管固定座从中间一分为二掰开,用力掰就是,两瓣是用铝柱串上的。掰开就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塑料的尾管固定座从机身上取出。然后把尾管固定座从中间一分为二掰开,用力掰就是,两瓣是用铝柱串上的。 ...

哥。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仔细看看图,我是说如何把那个伞齿从轴上方便地拆下来。

网友A:
哦,那个应该轴传尾轴一样,没必要拉的吧。直接整个换掉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个应该轴传尾轴一样,没必要拉的吧。直接整个换掉就是

穷人玩节约啊,老扫齿,换这个省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仔细看看图,我是说如何把那个伞齿从轴上方便地拆下来。

上拔齿器或者自己慢慢敲出来

网友:
不过貌似基本木有人整这个,以前自己不知道,也买了几个不带轴的伞齿备着,现在都快成化石了

网友B:
手工换那个扇齿你会抓狂的别纠结了买带轴的直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换那个扇齿你会抓狂的别纠结了买带轴的直接换吧

我就是抓狂才问的。。

网友:
别折腾了,省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