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神机】可变翼F-14 两套制作教程 高清图片 详细文字 精美排版 附视频 附图纸

楼主(2012-10-06):
首先要感谢Maybz朋友,是您设计出了这么出色的战斗机。制作它不仅取材容易,组装简单,外形帅气,同时它还可以在空中变翼,以及机动能力卓越。真是神来之笔!
First of all, I wanna say a lot of thanks to Mr.Maybz. Because of your great design, We could have much fun with this easy build, good looking F-14
Meanwhile she got incredible stable maneuver. It's absolutely a stroke of genius!

机型规格:

翼展(全开翼):820mm
翼展(全收翼):550mm
机长:850mm
起飞重量(使用1300mAh电池):550g
无刷电机:银燕 BL2210 KV1560
螺旋桨:7*5E
电子调速器:好盈Skywalker 40A
接收机:天地飞6通 2.4GHz
舵面舵机:银燕ES08MA(金属齿轮)* 2
变翼舵机:JR ES 539 * 1
变翼控制:起落架通道(第5通道)
舵面控制:三角翼混控
飞行时间:5~6分钟(使用1300mAh电池)

备选设备方案:

*电池除了使用3S 1300mAH,也可以选用3S 2200mAh的电池以获取更长的巡航能力.
*原始螺旋桨槽根据7寸浆的大小而制作,建议大家使用标配7寸浆的电机,并保证全油门下推重比过1。
  如果有高KV值(KV>2200)的无刷电机,也可据厂家建议配上6寸浆。例如教程中也尝试了朗宇的2208 KV2600,搭配JN的6*3E的螺旋桨。
*变翼用的舵机除了JR ES539之外,还推荐以下两款,他们都为标准舵机尺寸,安装合适,力矩也够,强烈建议购买正品哦。
  舵机型号 / 长宽高 /  最大力矩(6V供电时)
  FUTABA 3001   40.4 x 19.8 x 36.0 mm   3.1KG
  FUTABA 3003   40.4 x 19.8 x 36.0 mm   4.0KG
*如果控上面有三档开关,建议将它设置为变翼通道,这样就可以感受三档变翼的乐趣了。

F-14的变翼效果怎么样,以及它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变翼的英姿又是如何的呢?请大家观看以下视频。
变翼说明

飞行视频

本帖子中包含了【两套教程】,它们将从两个角度来说明F-14的制作过程

*两个教程相互独立,任一套教程都是从头至尾流程记录,只是涂装不一样。
*两个教程相互联系,结合两套教程的所有技巧,可全方位的掌握制作要领。

教程1 造机教程   如何使用身边的资源,创造属于自己的可变翼F-14
教程2 装机教程   在准备好所有制作材料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组装F-14
附件1 F14图纸   独家将图纸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同时使它适合于常用的5mm KT板

OKay! 接下来进入正题,您即将看到的是由200多张高清图片组成的图文并茂的双教程
【独家发布】优化图纸获取地址
楼层过千将发布涂装贴纸电子档[PDF A4]

楼主:
教程1 造机教程 如何使用身边的资源,创造属于自己的可变翼F-14

首先,您需要一块厚度为5mmKT板,它在各大广告制作店即可购买。
通常这类的店铺的名字都以:喷绘 写真 户外广告 激光雕刻等招牌开头,请大家留意周围的门市店铺,争取就近购买该板材。
KT板的尺寸通常有 2.4m*1.2m 2.4m*0.9m,为了带回方便,大家可以参考自己住宅的电梯间或楼梯间的大小来决定尺寸,如果搬运实在不方便,可以对半切开后再带回。

关于图纸,附件中图纸的尺寸是为A0大小的尺寸。幅面为1189mm*841mm。如果大家住宅附近有 打印店/复印店/工程出图/晒图店,可以直接打印整张图纸出来。方便省时,费用也可以接受。
当然,如果大家自己也有A4幅面的打印机,这里也推荐将图纸使用Adobe Reader打印 - 页面处理 - 平铺页面功能,打印成拼接图纸,然后再自己用胶水或胶带组合即可。

将图纸上的各个部件剪裁下来,注意不要沿着轮廓线剪裁,而要沿着轮廓线外围2~3厘米的外围剪裁,留出余量。
剪裁下来的图纸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案给它们转印到KT板材上,请大家根据需要选择自己的方式。

1.使用双面胶/3M喷胶等将图纸暂时粘贴在KT板上,然后使用美工刀沿轮廓裁剪;
2.使用大头钉,沿轮廓线的交点插入定位,然后根据两点决定一条直线,多点确定一条曲线的方式,用笔将大头钉留下的针孔连接;
3.使用复写纸垫与图纸与KT板间,然后使用没有墨水的笔尖沿轮廓进行勾画;

图纸中有部分附件需要使用木质件来制作,我这里使用的是2mm厚的层板。并使用美工刀与直尺即可加工。
层板的购买可以在出售建材产品或者装修产品的地方获取,有些五金商店也附带销售层板/木工板这些。
当然,并不是一定要使用层板来制作这些附件,轻木板,塑料板,或带有一定强度的2mm后的板材都可以加工,选择非常灵活。
特别注意:需由层板制作的零件只有:1.延长摆臂 2.机翼角片 3.舵角 4.电机安装木片 四种,其余零件则全部由KT板制作。

切下来后的所有零件如图所示,请记住他们的大致名称,该教程的后半部分将引用这件零件名称。

我们从最容易的部分开始,取出图示中的【上盖板】【机头板】【座舱】,并同时准备好泡沫胶水与热熔胶。
1.        将左右机头板粘合(泡沫胶)
2.
将左右座舱罩粘合(泡沫胶)
3.
将左右上盖板组合(热熔胶)

技巧提示:通常KT板有一面被覆上了膜,在装机时,请务必注意使覆膜面朝外,以增加强度。

大面积的粘贴面建议使用泡沫胶,不仅上胶方便又不影响强度;小面积的粘贴建议使用热熔胶,高效而又牢靠。

泡沫胶水的购买:模型网店出售的通常为图中所示的泡沫胶水150g装,通常只够几架飞机的粘贴。如果大家热爱造机,并在未来一段时间有许多造机计划的话,我在这里建议大家在本地建材市场或者网络胶水专营店购买桶装1L的泡沫塑料快干胶,与此同时一并购买快干型环氧树脂胶、低强度螺丝胶、502瞬时胶等常用胶水。我是亲历过在本地市场购买胶水的困难与难寻。

取出【机头甲板】【机身】【尾翼】,使用热熔胶将它们组合到一块。粘贴时请确保它们都是放在平坦的桌面上。

接合面积太小时,建议使用热熔胶,粘贴速度快,不易变形。
热熔胶比泡沫胶重量稍重,但是其超级快的固化速度和简单易用是泡沫胶无所能及的,所以我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在结合小面积粘贴面时使用热熔胶,其重量的略增完全可以忽略,不会影响到F-14的任何飞行。
热熔胶枪和热熔胶棒在本次的五金商店或者电子市场都可以买到,功率只需要20W的即可。

将左右上盖板组合的时候,推荐在最前端的开缝处临时塞上两层厚的KT(10毫米),以保证缝口平行为准确的10毫米。

将这几个部件组装完毕之后,我们暂时叫它们为【机头总成】【机身总成】【上盖板总成】

接下来我们就来制作涂装贴纸,该F-14一共准备了两套真实中队涂装供选择。

84海军舰载战斗机中队(骷髅中队 / 海盗旗中队 / VF-84

01海军舰载战斗机中队(狼群中队 / VF-1

将自己喜欢的涂装文档打印在A4幅面的纸上。同时准备好【剪刀】【美工刀】【直尺】【双面胶/透明胶/固体胶】

使用裁剪工具剪下所有的写真贴纸,开始准备粘贴。
粘贴建议使用双面胶、固体胶进行粘贴,或者使用透明胶进行轮廓覆盖粘贴。因为A4纸通常为喷墨打印,如果是胶水的话可能会浸透纸张而弄花图案。

参照上面的三视图图示,将涂装贴纸粘贴到位。粘贴后,建议使用直尺刮或圆棍擀一下,使其服帖。
注意图片中的右上角还剩一个美军空军的徽标,那个是一会粘贴到机翼底部的,现在暂时不管。

准备【2毫米碳棒】与【3毫米碳棒】各1米,然后按照下面的长度用美工刀进行切割
2毫米碳棒:25mm(舵机连杆)+25mm(舵机连杆)+28mm(盖板加强)+22mm(盖板加强)
毫米碳棒:36mm(机翼加强)+36mm(机翼加强)+28mm(尾翼加强)
关于碳棒/碳管/碳片,这些碳制品是在航模领域大量使用的产品,但是本地市场上却极难购买到,最常见的购买方式还是于网购,商家通常会为一定数量起售,并将它们置于一根1米长的PVC管内发货,碳制品的价格会根据直径的大小而不同,当然,也不是一定要碳制品来制作这些部件,我们也可以使用钢丝或者竹片进行代替,只是在重量和强度上有所降低。

取出【机身总成】【上盖板】【左右机翼】,参考图示中的位置在划线的地方开出对应的嵌入槽,
开槽的方法有:
使用美工刀刻画出V型凹槽
使用热熔胶枪的嘴部缓慢烫出一条凹槽(注意不要送胶)
使用电烙铁头烫出一条凹槽
使用天燃气将铁丝烧红,然后比着直尺烫。
技巧提示:不管使用任何方法开槽,一定要用()直尺比着。注意开槽的深度为刚刚能埋平碳棒为宜,太深影响强度,太浅则埋不平整。

开始埋入碳棒,在嵌入槽内均匀挤上热熔胶(不宜过多,容易溢出),建议旁边准备好平整的木板或者其他类似平板物体,在碳杆埋入后迅速将木板压在上面,直接脚踩上去,利用体重给它施压,这样嵌入碳杆较为平整和均匀。

嵌入的碳杆尽可能的保证与板材水平,不宜凸出。左机翼在嵌入碳杆完毕后可以贴上剩下的一张徽标贴纸。

准备好【内外引擎舱盖】【引擎盖板】【机身总成】【舵机*2】。首先用直尺测量出所使用舵机的长和宽,然后根据需要对舵机安装孔稍做修改。
备注:图纸是按照标准的辉胜9g舵机和银燕9g舵机来设计的,如果朋友们使用的其他规格的舵机,这里才需要修改。

楼主:
待修改合适后,将左右引擎舱组件对着安装孔给安装到位,同时埋入舵机,引擎内舱盖上有舵机线导向孔,粘贴的时候别忘记将舵机线穿过。

舵机在此时就应该上胶与安装到位,安装好快速调节器与舵臂归中。因为此后,非特殊情况是不会处理这里的了。

将【左右机身侧板】【前底板】【中底板】【后底板】取出,准备开始安装机身舱体

先将左右机身侧板根据机身的安装定位孔给粘贴到位。特别注意机身侧板的最后端卡口是需要超出安装孔的。

先将后底板和中底板进行假组,这样可以定位出前底板的位置,然后仅将前底板进行粘贴。

准备好变翼用的【大扭力舵机】【舵机固定板】【变翼加长舵臂】

根据舵机使用的不同,测量好舵机的长宽尺寸,然后在舵机固定板上开出对应大小的孔
备注: 图纸中已是标准舵机尺寸设计安装孔,不同品牌的舵机可能有细微差别,需要稍作修改。

将几层舵机固定板粘贴到一起,然后装入舵机,进行舵机高低的调整,调整的原则是,舵机假组机身后,刚好只有顶部的齿轮凸出机身板面为宜。

待舵机固定块完工之后,就可以使用螺丝将【舵机摆臂】与【变翼加长舵臂】给拧在一起了,然后装上舵机输出齿轮上,确认是否合适。待螺丝拧紧后,建议将多出的螺丝尖部给剪掉或者打磨掉。变翼加长舵臂我使用的是2mm厚层板切割,并在外层裹上了白色胶带以增加强度。

这里就是舵机固定块携同舵机一块假组到机身后,舵臂齿轮凸出的位置,可以看出刚刚合适。(该步骤为难点,需要仔细调整)

现在就可以将舵机给粘贴到舱身中了,注意舵机方向要和图中的一致。

变翼舵机粘贴到位之后,取出【左右舱身加强版】,然后顺着舵机固定板的空隙给卡入并粘贴。

舱身加强版前后有一个弧度,安装时注意弧度方向应该和舱身弧度一致。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布置电子设备了。如图所示,电调在最后端,线缆从预开孔中穿出;接收机贴在舵机固定板上;电池放在最前端。电调与电池之间需要增加一根T插延长线来进行连接。

因为我这里使用的是比较大的舵机(JR 539),它的高度大于了舱身的尺寸,所以我将后底板进行了一定裁剪,使它刚好与舵机齐平。
备注: 优化图纸中已将这点改进,舱身根据标准舵机的高度已增高。

然后将中底板给假组上,这时,除了变翼舵机凸出处的遮盖需要稍加工外,机底的部分到此完工。

将机身给翻转过来,同时取出【尾翼垫板】【机翼限位板】【转轴】

先将【机翼限位板】和【尾翼垫板】对齐着机身的参考处给粘贴到位,然后使用砂纸将转轴给轻微打磨一番

将转轴的表面贴上几层透明胶带,充当垫片的作用,然后使用剪刀沿着轮廓剪齐,垫片的理想厚度为0.5毫米,如果身边有平整的塑料片或者光滑的薄片,也可以用它们来代替使用。

将透明胶带粘贴几层至玻璃板上,层叠厚度大约为0.5毫米,然后用美工刀切成5毫米宽度的长条。

将切下来的长条围着转轴贴一圈,至此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光滑表面的转轴了。

将转轴牢牢的粘贴到机身的定位孔上,临时使用一根轴来辅助定位,注意贴了透明胶带的面朝上。

将套材中的【机翼角片】取出并同机翼放在一块。这里的机翼角片我使用的是2mm后的层板制作。

将机翼的翼根处,用烙铁或者美工刀开出一条5毫米深的凹槽,以便嵌入机翼角片。

翼根凹槽中铺上热熔胶,然后插入机翼角片固定到位。

将机翼的前缘与后缘用美工刀上下各开出30度左右的斜角,然后用砂纸打磨圆滑。当然也可以跳过这一步,打磨后的机翼可以拥有更高的飞行速度;未打磨过的机翼则拥有更好的大迎角飞行能力。

用1毫米直径的钢丝弯出如图所示的变翼连杆,注意其中一根连杆的中部必须有V型可调区域。两根连杆的长度均为8.2厘米。

如图所示,将机翼放在全收的位置,把舵机齿轮逆时针旋转至顶点,然后按图中的角度安装上舵臂和连杆,轻微调整连杆的V型区域,确保它们各自配合顺畅,没有任何拉扯或别扭的阻力。

然后将舵机摇臂顺时针旋转至图中所示的角度,确认舵臂的移动可以带动机翼的均匀变换,并且可以将机翼打开至理想的位置。此刻变翼舵机的行程量影响着机翼的收放范围,需要同时在遥控器上进行对应的设置(EPA设置)。过小的舵量可能使变翼不充分,而过大的舵量可能会导致变翼过量从而舵机堵转。在接上遥控器进行反复的变翼测试并且满意之后,就可以将舵臂的螺丝给紧上了。
技巧提示:变翼机构的安装是整机最为复杂的部分,装机时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
1.        因为整个变翼机构内舱只有6毫米(5毫米板厚+1毫米垫片厚度),所以一定要严格控制好舵机摆臂,舵机加长摆臂,钢丝它们三者的厚度,安装时,尽可能的将它们三者紧密装在一起,确保变翼机构不与上下盖板发生摩擦。
2.        变翼舵机的拉杆长度刚好为8.2厘米,如果连杆过短,也会造成变翼不充分。并且其中一根必须做成可调节,可调节的V字部分应该平行于机身并且背对舵机摆臂安装,避免连杆运动时的冲突。
3.        舵机连杆在此步骤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到位,因为在盖上盖板之后,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再揭开这一部分了。

将座舱与机头粘贴到一起,形成一个【机头总成】。

将机头总成对着机身的安装孔,假组一下,如果确认位置无误,就可以上胶进行粘贴了。

取出【上盖板】【尾翼面板】在一旁准备好,然后开始在图中的黄色部分打上胶水,这里请注意仅在所示的部分铺上高粘合力的胶水(例如热熔胶/环氧胶),因为上盖板也要承受机翼的载荷,粘贴不牢的话会导致上盖板在高G力的动作下被机翼的上翘力给掀开。

将【上盖板】粘贴到机身上,在几处上胶的地方稍加压力以确保粘合到位。

随后再将【尾翼面板】给铺上胶水,然后粘贴到尾翼垫板上方。

打开遥控器测试变翼机构是否正常运动。记住一个原则,上盖板如果同机身粘合得太紧,则会对机翼的运动产生较大的摩擦力;但是如果粘合得太松,那么机翼在飞行的时候可能会轻微上翘,形成一个微型V字型机翼。所以上盖板应该压紧机翼,防止其上下过多的虚位,又要兼顾舵机力量能够顺畅拉动机翼为宜。

使用美工刀将尾翼部分倒出45度斜切角,以利于气流导向至螺旋桨的入风口。

准备好【电机】【螺旋桨】【桐木条】【浆保护器】,将它们组合成一体。

因为我这里使用的是GWS电机座,为了使推力线同尾翼保证一条线,所以我将桐木条内装在了舱身内部,周围辅以KT板限位。

另一种电机的安装方案,朋友们可以将电机座安装到尾翼的上方,这样更加容易维护,并且可以使用更长的桐木条来固定电机座。

这是电机装好之后的效果。再次说明一下,如果想要后期维护方便与更加牢固的安装电机座,可以将桐木条移动到【尾翼盖板】的正上方,按桐木条的宽度开出5毫米深的凹槽,然后埋入桐木条即可。

电机没有设置任何推力线,它与机翼的方向保持水平,螺旋桨略高出升降舵。但是如果将桐木条嵌入到尾翼盖板的上方,可以使螺旋桨中心刚好在升降舵的水平轴线上,大家在装机时可以试试。

取出之前切割好的层板制【舵角】,准备好【快速调节器】【升降舵】,使用螺丝刀和热熔胶,准备开始安装舵角。
舵角在这里也可以使用商品塑料舵角,但是注意安装时要使用热熔胶牢牢加固,我这里还用了快速调节器来连接舵面连杆,如果没有这种零件的朋友也可以使用传统的带V字型的可调节钢丝作为调节方案。

楼主:
先将快速调节器安装在舵角上,螺母处用热熔胶包裹以防松动;然后将升降舵面铰链处倒出45度的斜切角;使用美工刀在离拐角处2.5厘米的位置切出一条切口,然后粘贴上舵角。

使用纤维胶带作为铰链,将升降舵同机身粘贴到一起。
如果没有纤维胶带的朋友,也可以使用高强度的透明胶来替代,不过注意一定要将舵面的上下两面都粘贴。

然后将先前准备好的2毫米直径的25毫米长的连杆给装上,并调平舵面。
没有碳杆和快速调节器的朋友,这里就可以使用2mm直径的钢丝搭接1mm的端部钢丝进行连接,在钢丝的两端均弯出Z字型来勾住摆臂,并在连杆中部设立V字型调整区域。

将垂尾安装到尾翼上,安装时左右各有一个卡子用来定位垂尾,但是一定要将垂尾粘贴垂直。

从后方观察垂尾,不仅要垂直于机身,并且左右垂尾还要保证平行。

将【中底板】稍加改造,前方背面粘上一块KT板当做卡子,后面新增一个拱形来遮盖超出舱身的变翼舵机。
备注:优化图纸中这里已作改进,加高的舱身不再需要进行底板改造。这一步仅为示范。

同时将后盖板也打上热熔胶,粘贴到位。

整个底舱盖的总览图(这是F-14飞行30多块电之后的补充照片,柏油马路上降落摩擦严重啊~ 教程2中将专门针对该处进行优化设计)

将切割好的四只【翼肋】取出,然后以上盖板的四处弧线顶点为定位点进行粘贴。

注意重心的位置还有首飞的舵量推荐。

大功告成!这里是全收翼的效果。
说明:机翼全收的状态下,飞行速度将明显提高,翻滚速度直线上升!

全开翼的效果
说明:机翼全开的状态下,飞行稳定,适合起降、倒飞与大迎角飞行机动!

教程1 到此结束! 接下来将献上另一套从头至尾的 《教程2 装机教程》
(更加高清的图片 + 更加深入的说明)

楼主:
教程2   装机教程    在准备好所有制作材料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组装F-14
(该教程基于在准备好了所有零件的情况下而撰写,重点倾向于装机,综合教程1与教程2,即可全方位掌握所有造机技巧)

F-14的所有零件包括以上三个大部分,分别为KT板材部分,配件部分,与写真贴纸

这是配件部分的详细组成,大家可以对照下面一张表来准备或确认零件的完成性

请先稍微熟悉以上表中的零件名称,后续教程中将直接引用它们的编号或者名字。

这里的涂装贴纸采用了广告店制作的高清写真贴纸,它们自带背胶,没有图案的地方呈全透明。
使用美工刀/剪刀和直尺将它们裁剪下来。涂装为两套可选,均为F-14的著名中队涂装,该教程则以海盗中队版本为制作。

在贴纸裁剪完之后将它们整理好,准备粘贴至相应零件上。

将贴纸按照《教程1》中的涂装三视图粘贴到位,粘贴时需要使用直尺边擀边粘,以排出气泡。

这里是将贴纸粘贴完毕后的展示图片,注意贴纸一定要粘贴至KT板的覆膜面。
图上的零件为编号:31、32、33、34、10、12、4、5、37、38、18、19、24

将零件编号:1、2、3、10、11、12、13、24、25、26、31、32、33、34取出。我们准备预装。

将需要层叠组合的零件刷上泡沫胶,准备层叠。图中为零件31、32、33、34。

结合面过小的粘贴面可以使用热熔胶来搞定。高效快捷。

接合面的热熔胶不宜过多,像图中所示在中部铺上一条即可

将所有的部件粘贴连接完毕之后,如图所示,现在将它们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开始处理舵机部分。

准备9G微型舵机2个,取出4个快速调节器和舵角,同时准备好手钻。

使用2mm直径的钻头将舵机摆臂的孔扩大,适应快速调节器的轴径。如果没有手钻,可以考虑使用烧红的钢丝替代。

将四个快速调节器分别安装在舵机摆臂和舵角上,使用螺母紧固之后还需保证调节器可以灵和转动。

别忘记了在螺母结合出打上热熔胶以锁死螺母,防止其松动。

取出零部件1至9,我们准备开始制作底部的两个引擎舱

将引擎舱外板顺着甲板上的外侧孔洞卡入,同时装入舵机,使用热熔胶粘贴牢固。

将引擎舱内板也安装到位,注意舵机线缆需要顺着内板上的孔洞给预先穿出。

最后将引擎舱盖板给盖上,使用热熔胶粘贴严实,引擎舱的制作到此完成。

取出零件10、11、12、13 ,准备开始安装主机身板。

将左右主机身板还是沿着安装孔给装入,将舵机线顺着预留孔给引入。
这里特别注意一下最尾部的安装位置,机身板是超出了尾甲板的,下图将会详细展示。

左右舱身板的最尾端均凸出尾甲板表面5毫米,用来作为尾中甲板的定位卡子。

准备好变翼用舵机、舵机固定片、原装舵臂、加长舵臂和螺丝附件

舵机固定片一共有5片,根据我使用的舵机(FUTABA S3003)来看,舵机最顶端可以使用1层,然后下端再围上4层。

将变翼舵机按照4+1的方式套入舵机固定片中,顶端1层,底端4层。使用泡沫胶将每一层进行粘贴。
注意,舵机固定片的洞口大小根据舵机的使用不同可能会有细小差别,这时稍作修改即可,切勿强行塞入。

使用泡沫胶水粘贴完毕之后的舵机整体,这里注意观察顶部输出齿轮凸出固定片的高度。

将整个舵机块粘贴至舱身中,保证舵机输出齿轮刚好在甲板预开圆孔的中心位置,同时注意排线的方向。

舵机输出齿轮在主甲板圆孔中的高度略低于主甲板上方为宜。

楼主:
将原装舵臂与加长舵臂取出,同时准备好2M2的自攻螺丝。

将原装舵臂和加长舵臂的圆心对齐,然后在两边使用1.5mm钻头预开出小孔,然后将M2螺丝拧入紧固。

M2螺丝拧到底后,记住它们超出舵臂的多余量,然后使用钢丝钳给他们剪掉。

这是修剪之后的M2螺丝效果,可以看出修剪后的它们在拧入后与原装舵臂的底面齐平。
然后我们又回到之前的舱身处理。

取出编号为2728的内衬板零件,准备将它们以舵机固定板的空隙为参照,卡入主舱身。

打上胶水之后,将内衬板顺着空隙给卡入,注意内衬板的底部有弧线,长弧端朝向尾翼,短弧端朝向机头。

我们准备给底舱身加盖了, 取出编号为151617的零件。

将舱身中盖板和尾盖板使用纤维胶带连接,作为铰链活动。

准备1T插和硅胶线(也可用同等粗细的普通电线),我们需要1根延长线来连接电池与电调。

将延长线焊接好之后如图所示,延长线的长度为20厘米。

做好延长线之后我们就可以布置电子设备了。如图所示:
1.       电调放于靠后的位置,其三根电机线由一旁的舱板预开孔穿出。
2.       将电调、舵机的信号线整理好之后,跨过变翼舵机的左侧引向前方。
3.       电调的电源线接上延长线之后,跨过变翼舵机的右侧引向前方。

舱身后部的电子设备布置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后舱身盖板给粘贴上了。但是切勿将舱身中盖板也上胶了哦,我们需要一块可打开的舱身中盖板,以便更换电池与接收机。

当舱身后部与中部的盖板都确认后,我们就可以确定出前盖板的位置了。将前盖板打上胶水,将它牢牢的卡入舱板内侧,支撑出机头的弧线。

将接收机的线缆接驳好,然后在舱身靠前部分铺上一段魔术贴,用来固定电池。魔术贴可以多铺出一段距离,以便灵活调整重心。

在舱身中盖板的靠前部分嵌入两块小磁铁,准备用它们来固定盖板。
(此处有磁铁即可用磁铁当盖板卡扣,如没有磁铁也可直接用纤维胶带来固定中盖板)

中盖板的相对应处也嵌入两块极向相反的小磁铁或者铁质的垫圈。

盖上中盖板,整个舱底就完工了。

需要注意,机头是带有一定向下的弧度,大家在装完此步骤后请确认一下。

取出按尺寸裁剪碳杆
机翼我们将使用两根36*3mm的碳杆嵌入加强;
尾甲板我们使用28mm*3mm的碳杆。
顶甲板我们则分别使用28*2mm22*2mm的碳杆嵌入。

使用刀片在如图所示的位置预先开出嵌入槽。

开槽的技巧是,先使用刀片画出一道口子,接着换用碳杆慢慢的划过,以扩大这条槽口。
如果需要嵌入2mm的碳杆,那么我们还需换用3mm的碳杆来扩大槽口,留出一定余量以便上胶。

如果需要嵌入3mm的碳杆,我们则可以用4mm的圆头物体来划口扩出嵌入槽。

所有的嵌入槽开好之后,效果如图所示。

将嵌入槽内部均匀打上一层热熔胶,然后将碳杆压入其位置,并保证完全的嵌入,与表面平齐。

当右侧机翼的碳杆给埋入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剩下的一张徽标给粘贴上去了。

一次性取出所有需要倒斜角的零件,我们给它们一并处理,它们的编号是181920212223

使用直尺加上美工刀,然后靠着桌面边缘,使用两点一线的方法倒出如图所示的45度斜角。

这是将尾顶甲板和尾中甲板倒出斜角并假组到一起的效果,可以看出它们尾部组成了一面整体斜角。

这是将机翼的前缘与后缘均倒出斜角之后的效果,图中是将两个机翼重叠在一起的图片。

开始安装升降舵的舵角,首先需要开出安装槽,安装槽的位置如图在离转角处2.5厘米的位置
使用美工刀根据舵角的厚度切出略小于舵角厚度的槽即可。

将我们在之前就预装好的两个舵角总成使用热熔胶给固定在升降舵上面,注意快速调节器的朝向。

将升降舵使用纤维胶带作为铰链连接到尾甲板上面。

底部也要贴上一条纤维胶带,斜角凹入的部分使用卡片将胶带压进去贴紧。

开始处理机翼,先使用砂纸稍微的将转轴表面打磨一番,注意一定是稍作打磨,不能过多。

准备好美工刀和直尺,并取出一段之前用剩下的写真贴纸边角料。

将边角料切成宽4.5毫米的条状,然后撕下背胶面围绕转轴绕一圈,这样可以使转轴边缘更加光滑。

使用纤维胶带在转轴的表面覆上两层,两层的厚度大概有1毫米,作为垫高片使用。也可以使用多层的透明胶来代替垫高至1毫米。

使用剪刀沿着转轴的轮廓减去多余的部分。

将转轴底部抹上泡沫胶水,然后借助辅助轴定位,将转轴牢牢的粘贴在主甲板对应的位置

接下来将变翼限位板也对齐着靠前的孔洞给粘贴上去

然后再将尾中甲板也给粘贴上去,注意对齐后端凸出的两块舱身卡子。

取出一根长22cm 直径1mm的钢丝,将其均分成两段

然后使用尖锥钳将它们像图中一样弯成两段长8.2cm的连杆,注意其中的一段需要设置V型调节区域。

将机翼角片取出,准备开始组装机翼附件。

在机翼的根部,先使用刀片划出深度约5mm的刀口。刀口长度同角片长度一致。

然后再使用钢丝顺着刀口划上几道,以扩大角片嵌入槽的大小。

最后使用角片的尖角,小心的顺着嵌入槽给划出几道,使其开出适合的大小。

开出的嵌入槽效果如图所示,可以看出它刚好在KT板的中部,并且深度为5mm

将机翼角片嵌于机翼中,并打上热熔胶使其固定。

将机翼套上转轴,放在最大的收翼位置,然后将连杆套上角片,但舵机摆臂暂不安装。

楼主:
打开遥控器,将变翼通道的舵量给调节到最大,我这里使用的是起落架通道,默认EPA100%,我将其增大到了150%

确保在展开机翼时,舵机的转动方向为顺时针旋转。收回机翼时,转动方向为逆时针旋转。
然后将开关放在收翼位置后,把摆臂按图中的角度给安装上去,并将机翼连杆连接,
注意:连杆连接时,可能会有左右机翼位置不等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我们之前设置的连杆V型调整区域,最终调整的标准就为:收翼可以将两侧机翼完全收到位,并且前端连杆也自然连接,无拉扯受力。

确保机翼可以完整收起并装上连杆之后,使用钢尺临时压住转轴,以防机翼滑落。然后打开变翼开关,测试变翼的效果是否满意。

这是收翼状态下,舵机摆臂的安装角度参考。如果这时候打开变翼开关,摆臂会顺时针旋转,拉动连杆带动机翼。

这是展开机翼之后,舵机摆臂转动之后的位置,需要注意右边连杆的V字可调区域是朝向机尾方向的,这样可以避免钢丝之间互相擦碰。

当收放翼测试完毕之后,就可以将舵臂的螺丝给拧紧了。

将机头给打上胶水,然后顺着安装孔给粘贴上去。

机头部件的尾端是遮盖在变翼舵臂之上的,上下有5mm左右的间隙。

取出主顶甲板和一些可用作压顶的重物。

将主顶甲板假组在机身上,然后压上重物,模拟粘合之后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拨动几次变翼开关,确保机翼移动顺畅无阻力。但如果在这里发现机翼移动困难或者舵机堵转,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因素加以改进:
1.       顶甲板上面的重物不宜过重,并且要均匀分配,以避免局部受压过大。
2.       顶甲板和机翼的摩擦力过大,可以通过再垫高机翼转轴的方法来改善。
3.       变翼舵机的力矩不够大,更换更大的力矩的舵机。

在满意变翼的效果之后,我们用笔沿着主顶甲板的后沿画出一条辅助线。

仔细观察上图,我们需要在其指定的位置打上高粘性胶水,如环氧胶/热熔胶等
1个位置:尾中甲板画红线的区域以内
2个位置:机翼转轴的表面,该处胶水不宜过多,千万别溢出转轴进入转动缝隙中。
3个位置:变翼限位板的表面
打上胶水之后,将主顶甲板盖上,在上胶的位置稍加压力,使其牢固的粘合。

主上甲板的后端粘贴完毕后,我们在前端延长板部分涂上泡沫胶水,然后进行粘贴。

延长板粘贴后,它们与后端的变翼限位板有一层板厚的弧线过渡

最后盖上尾顶甲板,注意其后端的斜角与尾中甲板的斜角是对齐的。

准备动力设备的组件,如图所示,我们取出所有的动力设备及附件。

将十字安装片使用螺丝固定在电机安装片上面,先使用2mm手钻头开孔,然后再拧入自攻螺丝。
如果没有手钻,也可以考虑使用烧红的铁丝钻孔。

将整套电机设备组装在一起,并试装到电机片上,确保紧固无虚位。

电机总成组装满意之后,暂时将电机安装片取下来,然后使用环氧胶水或者另外的高强度胶水将它牢牢的粘贴在电机槽的位置。这里我是直接粘贴的,可以看见安装片下半部分还是缺少了粘贴面。如需更大的粘贴面,可以在电机安装片后垫上一层同等大小的KT板,然后再将KT板粘贴在电机槽中。

待胶水完全固化之后,就可以将电机总成通过螺丝紧固电机安装片上了。

电机安装好之后,从尾部看过去,轴心刚好分割了水平升降舵面,并且没有任何推力线的设置。

接上电机的三根导线,然后用扎带或者胶带将其绑扎牢固,以免飞行时吸入螺旋桨叶而被割断。

该图展示了电机座的另外一种安装方案,它为桐木条加上简易电机座,然后置于尾甲板顶部。
使用这样的方案时,需要将尾顶盖板开出桐木条等宽度的5mm厚凹槽,然后嵌入桐木条。
该方案比起电机安装片的方案更加方便,维护也简单。但是不够美观,并且电机轴线会略高于升降舵面。
两种方案均对飞行没有任何影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手里的材料而决定使用哪种方案。

取出垂尾和4片装饰翼肋,准备好最后的组装了。

4片装饰翼肋根据主顶甲板尾端的4处弧线顶点对齐粘贴。

垂尾定位时,依靠尾中甲板的卡子来定位。粘贴则需借助直角三角尺子,保证它们垂直于机身。

将机身再次翻转过来,我们来制作一副简易的起落组件,更好的保护飞机。

使用珍珠棉,切成图中对应的形状,并在中部开出嵌入槽。
如果没有珍珠棉,这里也可以使用海绵或者边角料KT板等等材料。

将简易起落组件粘贴到底板与接触地面的位置,如图所示。

这样F-14就算全部完工了,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简易起落机构不仅可以保护底盘不受磨损,还具有一定减震作用。

全收翼的效果

半开翼的效果

全开翼的效果

好的!到此两套教程均已结束,总共200+的图片与10000+的文字。希望可以指导朋友们造出自己的可变翼F-14。
如果大家喜欢该帖子,请给予回复支持一下。这样我将有更大的动力来制作更多精品教程来奉献给大家。

********庆祝【楼层破千】现特别发布F-14海盗涂装贴纸电子版********
********同时修复图纸本体的下载链接(2012年的下载地址已失效)********

* The End *

网友:
前排就座观看重庆花式飞行队的造鸡娃折腾F14变翼机。忘不了为了试验雕刻机的效果,在网吧画图纸。也忘不了在小广告作坊里面吸进好多泡沫进肺里。恭喜本群第一次搞了套材,同时LZ装机教学贴里面这架飞机,目前我是拥有者,回头上图给大家看看咯。

网友:
顶了!我是黑娃。。嘿嘿!

网友:
顶鸡娃,确实灰常漂亮

网友:
这做工赶超工厂货啊,牛X

网友:
8楼圣徒首飞楼主制作教学贴中骷髅涂装f14变翼机成功。

网友:
怎么还要回复?刚回了啊!

网友A:
鸡娃不仅飞机做得好,帖子编辑的也好啊,顶一个

网友B:
好看。看看视频。有时间照着做一个。

网友C:
差点忘了顶

网友D:
爱死 楼主了! 狂顶!

网友E:
楼主 我重庆的 啷个联系你哦 想买一套 直接上门来找你拿 麻烦留个联系方式也

网友F:
早就听说了该机,今天楼主又奉献出教程。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遥控器,将变翼通道的舵量给调节到最大,我这里使用的是起落架通道,默认EPA为100%,我将其增大到了1 ...

网友:
制作过程很详细啊!图片也特别的精彩。就是这个视频太········

网友:
不顶不回复,对不起楼主!

网友:
这帖子改射了,重庆的顶起哈。

网友:
做的不错

不过变翼舵机这样装可能很容易扫齿

尚有许多可以减重的环节

网友:
看看是啥东西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赞一个~另外如果用旋钮来控制机翼变动角度 感觉更好吧?!

网友:
我也想要哦,能不能给我预定一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