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关于亚托500用MB野兽的斜盘舵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29):
买了个二手的500 自己是JR11通控 日本手 接收机是RG611B DMSS格式的。然后在设置斜盘舵机正反向的时候,发现4选项,没有一个可以在拉油门拉杆的时候同时向上或者向下的,3个舵机1个向上 一个向下 一个有动作,但是行程很小 基本可以说不动了。然后我选在紫灯,也就是默认的那个之后,拉升降,发现3个舵机同时向下,于是我在控里面把升降的那个通道改到油门通道上,但是打副翼和升降 一直都是螺距和升降2个舵机在动,副翼的不懂,没改通道之前也一样。控里的十字盘模式 我选的90度模式,接收机选的是一般接收机,也是按一般接收机的接线图接的,确实了几次都没有接错。其他接收机模式我试过,全都是亮红灯,只有一般接收机这个选项不会,推拉杆也有反应,但是一般接收机选项进不了通道设置模式,本来是选了接收机模式过后再按一次按键就可以进通道设置的,但是只有一般接收机这个模式一按按钮A-N的等就开始一起闪,拉杆,按键都没用。大家帮帮忙呀~卖家催我付款呢~先谢谢了

网友A:
十字盘模式选 SERVO NOR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模式选 SERVO NORM

好了,搞定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