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解决的干扰usb

楼主(2012-09-29):
前期只把步进电机线接好,其他功能线没上机,一切干扰都不影响,喜欢了。然后把所有的限位对刀急停线也上机,麻烦来了,只要开变频器,然后随便操作电脑,马上就死,不停的出现错误提示,关闭重来都不行,必须重启电脑,然后又是故伎重演。滤波,屏蔽,接地啥的都试完了,无果,把所有的对限急拔了就好。
没办法,mach3能解决的干扰方法,usb解决不了,

网友:
你滤波、屏蔽、接地是怎么接的额?都那些部位接地了?

网友:
我也深受干扰之苦呀,不过我觉得不应该是USB的问题,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吧,我没接限位照样死机,用笔记本电池不用外接电源就能正常工作,我现在准备给变频器输入电源加磁环抗干扰,这也是一个坛友工程师教的方法

网友:
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多加几道磁环  还要上滤波器

楼主:
变频器单独加滤波器,控制箱单独加滤波器,电脑、显示器音响周边设备只要涉及与控制箱联系的都共用在有滤波器的插座长,接地都在滤波地上出市电地,上机线所以都是屏蔽线,usb数据线绕磁环,后来把急限对线束都绕了磁环。实在没法只好求助,该做的应该都做了,系统软件都重装过,还是这样。拔掉急对限的9根线就好,我估计是干扰通过这些线直接进入控制板。
同样的功要是做在mach上,早就服帖,不过挑电脑也是把我搞伤神了。
怪事都让偶遇上,天理何在

楼主:
不信都把功能线全上机布好试试,可能很多都没装全的。

网友:
我没什么好办法,所以我是来幸灾乐祸的, 我也有张那个USB卡,主要是控制软件运行程序时占系统资源太大面放一边,其它问题都是小问题,或许升级一下固件就好了。试过开始时我走一段两座标的刀路在一座标走向另一座标时走得非常慢,怎么也没搞明白,后来升级软件就好了。

网友:
干扰问题,搞工程,都是单做个埋地线,一般99%的干扰都解决了。

网友A:
上个现场照片看看嘛,变频器成了万恶之源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可能出在没有一点接地上。只要布线和接地合理,不用屏蔽线都没有干扰。

网友:
电脑和变频器等接条可靠的地线。楼主应该是电脑没接地线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一个 磁环,市场卖的电源滤波器里边也是磁环而已。 不过有的变频器太差的话, 干扰太过于强大了, 就是加了电源滤波器也没有用的。

曾经有个用户,用变频,USB CNC掉线,一口咬定是我出售的控制卡不行,给他分析找原因 ,就变成了推脱责任。 后来他用它的MACH3控制卡,接上去结果被干扰的更厉害一样,根本就不能工作,还不如USB CNC 能工作一会。 对方才给我道歉说是冤枉我了。   后来找的变频器厂家才给解决问题。

方法很简单,就是加磁环,电源输入线要在磁环双线并绕,最后一圈圈的加,一共绕了10圈才解决。

网友:
我过去用普通的MACH3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主要是变频器的干扰。当时我自己的简单解决办法就是  在 变频器接入电线那里加上了个交流滤波器 同时也在电脑接入电源前面也加了一个。然后就没干扰了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描述, 机架应该做接地处理

网友:
变频器进线加磁环和滤波器,各个设备可靠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一个 磁环,市场卖的电源滤波器里边也是磁环而已。 不过有的变频器太差的话, 干扰太过于 ...

昏倒~我什么时候咬定是你的卡有问题了~兄弟这个论坛我还在混的~说话厚道点好吗!我好像也没跟你说过我用mach3试过变频吧

楼主:
回来了,首先感谢兄弟们的回复。
还是没解决,机架是接了地的,和变频器,电机一起共同接一点地。磁环倒是没有绕很多圈,只绕了3圈,我对这东西一直不是很信任,明天再去多绕试一下。但今天下午也有收货,控制系统死后,不用再重启电脑,只要拔掉usb线,再插上及恢复(估计今下午插了100多次).变频是用的*洋的,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一直都在用,木工机也在用,mach3,没问题。
唯一没做的是搞个干净地,一直接的是进户的地。主要是要铁棒深入插地,没这个条件,虽是底楼,但水泥基础有点厚。
折腾一下午还是一样:拔掉急对限的线后就没问题,哪怕是不接地无滤波,感觉这几根线就是接收天线,下午甚至出现过按一轴进给键后,就一直走(多次反复开启变频器),软件处于锁定状态,按哪里都不管用,撞了几次机,唯一只有拔电源,重新上电还在撞,拔电源,拔sub线,重启电脑,安静了。吓得我够呛,看来这脾气有点猛,还得慢慢摸

楼主:
没有一点接地,多次试验最起码得分两部分,变频、电机,机架归一起,控制系统及电脑周边一起,如果都接在一点,你看它跑给你看(指的是mach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现场照片看看嘛,变频器成了万恶之源啊

肯定变频是干扰源,但没法还得用。
彩虹,驱动一件事没听你的,直接发出,我估计也有去无回了,8月份寄的,现在都没搞好,说返回厂家了。。。

网友:
驱动没有保留一点买家的权利,只有隔时催催了,急不得。
干扰的问题有个建议,把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用屏蔽线,或者金属软管。
变频器单独一个铁皮柜,屏蔽层两头与铁皮柜、电机连接并接大地
做好坛友说的各项工作,例如电源的滤波。
虽然都是数字电路,但强电流的数字电路只有变频器和负载电机,把干扰源包起来相对容易些。

楼主:
变频一直是裸挂的,没装铁皮箱,主要是调整参数不方便,看来还得把它包起来,再扔根钢筋到门口的下水井里做地。
国庆弄好就算过节了呵呵

网友(2012-12-02):
我也用了USB ,干扰问题也很头疼,我买了大的磁环,等大磁环回来我绕上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来了,首先感谢兄弟们的回复。
还是没解决,机架是接了地的,和变频器,电机一起共同接一点地。磁环倒是 ...

找根老式带屏蔽的键盘线来接这几根线呢?  我接限位和对刀之类的都是用的键盘上的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根老式带屏蔽的键盘线来接这几根线呢?  我接限位和对刀之类的都是用的键盘上的屏蔽线。

暂时没用USB了,留着以后慢慢研究。一口气买了几台小主机用mach3,比较稀饭它的对刀寻边功能,时隔多日再续加工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用USB了,留着以后慢慢研究。一口气买了几台小主机用mach3,比较稀饭它的对刀寻边功能,时隔多日再 ...

好像不少人开始买USBCNC板子就是为了图不用并口省事儿  到后来还是用MACH3的板子的

网友:
感觉楼主和小马过河一样,没有自己的判别力了。  虽然说你的的控制卡不是在我这里买的,但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了, 按照我说的去做,肯定能解决,但是你没有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用USB了,留着以后慢慢研究。一口气买了几台小主机用mach3,比较稀饭它的对刀寻边功能,时隔多日再 ...

感觉楼主和小马过河一样,没有自己的判别力了。 虽然说你的的控制卡不是在我这里买的,但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了, 按照我说的去做,肯定能解决,但是你没有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打地桩后基本没啥问题,偶尔会掉线。usb还是很不错的,功能很多,没及研究,mach3毕竟熟悉点,特别是寻中心常用,板子都在同一控制箱内,要用时切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