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国外地面站图传接收都是双天线?一个全向,一个定向!视频信号可以自动切换吗?

楼主(2012-09-29):
(无正文)

网友A:
我看到是两组图传~

网友:
柏通的接收机,国外也不少用户啊。。而且我貌似看到了一个疑似分集接收切换器的东东。。。

网友B:
是两个 啊
无死区?

网友C:
2个天线个有特点 互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是两组图传~

是的!两个接收机!一个天线配一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天线个有特点 互补 :)

可是你显示器显示哪个接收机的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两个 啊
无死区?

如果只是无死区,四叶草天线接收已经没有死区了!定向天线估计是远距离飞行用的!可是信号怎么切换?没有延迟吗?

网友:
估计是分集接收,两组信号按一定算法叠加。

网友:
定向接受远距离,

网友:
不完全算分集接收。
一般是地面站根据AV信号质量来判断选择一个接收机接收信号。
不算新鲜玩意,很多年前,老鹰树的地面站就有这功能。
据说效果不错,只是那东西设置不算简单,所以也就没能普及。
效果嘛,翻翻老帖,还是有一些记录的。
其实只要定向天线波瓣不要太小,一般用不到分集接收,同等情况下,选择跟踪天线更佳。

网友:
其实大家仔细观察的话,论坛中间那排广告,右上角那个,第一副图片就是一个典型的图传分集天线。

网友:
我买了个,准备试试效果。

网友D:
双路优选信号 = diversity, 这样近处远处都能兼顾, 可以弥补死区,极性差异等等。实际上只要地面站的接收天线系统足够好,真的是可以随便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路优选信号 = diversity, 这样近处远处都能兼顾, 可以弥补死区,极性差异等等。实际上只要地面站的接收天线 ...

线路切换时没有延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