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抽风了。

楼主(2012-09-29):
昨晚飞的 奇稳、第二天 就是今天通电起飞、咦? 怎么老是往前跑、停下来检查十字盘 水平的啊、再断电 试一次。操、还是一样、再试 一遍、一遍又一遍、十字盘 调了好几次、还是往前跑、断定 主板问题了。怎么弄?

网友:
和售后联系一下吧,如果是主板问题,要国庆节以后才能返厂

网友:
重新对频, 确定放平了自检,还往前跑?? 前拉杆增长还往前跑?那就只有返厂了

网友:
慢慢搞把

网友:
我也出过一样的问题,升降舵拼命往下拉啊,换了舵机也没用!返厂吧,

网友A:
整机震动大么?会不会是震动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机震动大么?会不会是震动原因?

昨晚飞的还好好地、没调、第二天才出现的、现在 是时好时坏、不知道该不该返厂、

网友:
試試調換舵機位置, 找出是接收還是舵機出問題

网友:
看看主電路板是不是直的...
之前 螺絲掉了...

就是這樣

楼主:
现在又好了、没动的、被我说中了是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