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 X5 尾管長度?

楼主(2012-09-29):
請問各位,X4 跟 X5 尾管是否同一長度?
另外有師兄可把 X4 及 X5 一起的相片貼上來嗎?想看看兩者的大小分別。
謝謝

网友A:
直径一样 长度不一样

网友B:
只有X4没有X5

网友C:
一个飞425桨,一个飞520桨,尾管长度肯定不同。X4 X5 X7尾管的直径都一样,这么说,大家都懂的吧

网友D:
那X4是不是可以用X5的尾管及传动,改用475的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