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定点

楼主(2012-09-29):
定点还是不错的,但是会周期性的上下攒动一次,果然是兔子

网友:
这个摄像的技术和兔子跳的频率不同步

网友:
着重调一下定高应该能解决

网友:
定高参数可以根据飞机的重量调整一下,就很稳定了,先调小点试试

网友A:
气压计上的海棉加厚一点,密度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上的海棉加厚一点,密度大一点

还不够厚?

网友:
你用嘴吹吹你那个海绵,不通气的吧

网友:
定高没调好!!

楼主:
你找块3MM的海绵吹下看通气不?就是搞不懂,大气压传感器,要在怎样的状态下,才能稳定工作,不通气不行风大了也不行?

网友B:
通气无风

网友:
这个定高。我刚玩多轴的时候买的兔子玩不到10次就当垃圾处理掉。后来买一个开源的飞控。比你这个定高好都不是一个等级的!

楼主:
其他飞控我也有,视频在DJI区,就是买套玉兔回来折腾,看看到底能折腾到什么程度

慢慢折腾,回调好的

网友:
试着把高度那个感度调低点 估计要好些吧?

网友:
楼上试过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