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NAZA 连续 3 次错舵

楼主(2012-09-29):
飞的好好的,直线倒退过程中转了90度,摇杆回中,在控制就乱了,心里边抖边试着拉回来,降落,然后试飞,正常起飞,直线往前,再直线后退的时候打了尾舵。NAZA转了90度之后,副翼和俯仰互换了,摇杆左右摇,鸡鸡前后飞,摇杆前后,鸡鸡左右,降落重启NAZA,重复上面的动作,再次错舵,再重启,正常了,上次人工热点发生了这情况,有人说我吧NAZA转晕了,好吧,今天直线倒退转90度,也晕了?????请大疆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固件是最新的

网友:
航向锁定的开关有没有误触?

网友A:
应该是航行锁定开关的问题,你是不是误碰了,我之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航行锁定开关的问题,你是不是误碰了,我之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好像有点道理啊,不过我的三位开关一直是在返航点锁定位置,从来不碰的,降落后我看了,的确是在返航点位置,另一个三位开关再GPS姿态,一直都这么飞啊,求解

网友:
误碰开关的可能性不大,那声清脆的切换声。。。。先换个切换开关事实,至少可以排除是开关内部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中关于“返航点锁定”的描述——飞行器回到距离迒航点10m 以内,或者主控进入姿态模式 ,主控将以当前的飞行前向自动进入航向锁定。

网友:
我没有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