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P尾无刷、小机高手 你们一句话可以为我省一个礼拜的时间、

楼主(2012-09-29):
我的MCP改好主黑无刷、锁尾7MM不给力、买了别人的尾无刷、电调是华科尔的LT、电机是黑无刷、他帮我是这样接线的、 。黑尾无刷电机、接信号线 插主板主电机信号上面记得好像尾电机有反应、主板下面才是尾电机信号插座、插就没反应、什么原因?

网友:
快上鸡鸡图

网友:
信号线感觉有焊接过,可以试下当主无刷用,能启动说明电调没问题

网友:
最好把主电调和尾电调的供电焊在一起,单独靠一个电调的BEC(或并联插头)给另一个电调供电可能会导致有一个电调供电有问题

更新:貌似老华的主尾信号制式不一样喔

网友:
瓢虫,双六都行,好的7*16应该也够了,尾无刷没这个必要了吧

网友:
尾电机改成无刷? 是不能免焊的。                       并且华科尔的电调用于小鸡鸡改主无刷还是蛮好的/但用于改尾无刷就比BOLT的48元3.5A尾电调差太远了

网友:
信号接到蓝箭头处

网友:
信号线接到原电机处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这个我改过,其实不复杂,就是把从电池过来给电调供电的两根线分别分成两根去连主电调和尾电调的供电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
LT电调是不带BEC的,直接并联两片电调
但确实不建议用LT作为CP的尾电调,还是3.5A的比较好点。使用3.5A的电调,就跟上面9楼的图那样,需要从元件中取信号,不能直接在尾电插座上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