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芯片里,如果红线标出的管子坏了,是否会影响遥控器上的信号发射和接收

楼主(2012-09-29):
请问下面的芯片里,如果红线标出的管子坏了,是否会影响遥控器上的信号发射和接收

下面这张图片里标出的是PNP三极管吗,是哪个型号啊?应该带放大和灯的功能

网友:
围观  等楼下解答

网友A:
红外接收头.三个脚分别是vcc,IR,GND.有好凢种封装.仅脚位排列不同

网友:
,肯定,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接收头.三个脚分别是vcc,IR,GND.有好凢种封装.仅脚位排列不同

红外接收头
请问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
我换电机和空调上的红外接收头都是按外形来配的这样引脚的排列不会岀错.

网友A:
这玩意很好配的.卖电子元件的百分百有.老板不把你当外行的话.3元内能搞定.完全没必要上淘宝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很好配的.卖电子元件的百分百有.老板不把你当外行的话.3元内能搞定.完全没必要上淘宝买

知道很便宜,只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
我们这里1.5元

网友:
左:+
中:地
右:出

网友:
就直接说33k赫兹的红外接收头咯

网友:
我只看了一个村田的传感器

网友:
不需要型号.直接把样品带过去给店老板看下就行了.

楼主:
我到赛格去了 33 K 赫兹的红外接收头都没有,能不能弄一个,我出钱 189180766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

我到赛格去了 33 K 赫兹的红外接收头都没有,能不能弄一个,我出钱 18918076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