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100A爆容了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9-29):
看那破的地方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求指教

还有凤凰上次召回的貌似是120A和80A ,没有100A吧  希望能说下

最近凤凰有些‘火’   你们懂的   怕怕

网友A:
一不小心就变身了~

网友:
自己动手换个同型号的电容就是!都已经炸了,换了再用保险!

网友:
小心涅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不小心就变身了~

额。。。那个,我买的机器是600新春版,里面的80A。。。是召回的不?

网友:
早就想问下为什么电调不用固态电容? 有高人解答吗?

网友:
固态的远没有液态的容量大的

网友:
还有阻抗,电解的也小很多

网友:
凤凰也能暴。。。

网友:
整个没爆炸 好算好

网友:
在旧主板找下有没有同形号的换上就行,没有就到电子市场找个,几毛钱而已,也可以换好点的,日本红宝石电容,也是几块钱一只而已。

网友:
随便换个就OK,只要耐压不低于原来的或者你的使用电压就OK!~

网友:
100A着火把飛機燒掉的大把。。LZ沒做功課,不知道而已。。

网友:
远离凤凰 珍爱生命

网友B:
换个电解块把钱.记得耐压选比以前高点的

网友C:
求解啊 120A和80A的召回100A的召回没有啊 而且这样继续用稳定吗??

网友D:
爆浆还敢用?虽说能用但是你就那么放心

网友E:
这是火种

网友F(2013-09-07):
凤凰涅槃!小心趴窝!嘎嘎~

网友G:
拆掉一个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