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M120D05的金属浆夹可以用在V120D02S上吗?

楼主(2012-09-29):
02S的大浆夹很容易炸断,在淘宝上看到有M120D05的那种红色的金属浆夹,不知可以用在02S上不?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或是120d02的金属件,之间能通用不?金属的看起来很闪亮啊...

网友B:
D02s横轴2MM,D05是1.5MM,不通用。动手强的,换轴承换垫圈,应该可以改过来给D02S用

网友C:
九鹰318A的出了金属件,与D02S通用,只是一副金属桨夹的话只要五十几块大洋!相对算便宜,就是轴承难安装点,得用力顶进去,我最后用了敲的才进去,就是横轴可能会稍嫌短了点,貌似用原厂的横轴也能装吧,也可以用外丝横轴解决,呵呵。就是金属旋翼头是3MM主轴孔,接02S主轴的话要做个外3内2.5的套管转接,以上仅是本人改过经历,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只是我又重新用回了塑料桨夹了,金属桨夹容易使横轴炸弯,还是那个理,一样东西过硬之后炸力便会转移到另一个不耐炸的部件上去,如何取决!得看个人决定了。

楼主:
我看到网上还有V120D02也有金属浆夹,不知有人用过没?

网友C:
D02的老02?那个红的么?那个是老的1.5MM横轴,还有人要用么?

网友D:
聪少刚卖给我一个改完D05金属桨夹的GCP

网友C:
?D05?,横轴可以改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