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吧骚年之喷砂初体验

楼主(2012-09-30):
好像大家玩喷砂的不多  我来发个吧        最近吧闲置的喷砂箱利用起来了   2.7HP的气泵    淘宝上买的55块的砂枪

沙枪有个黑色的胶管  吧管子插到沙枪的进沙口   吧金属那头插到喷砂里面  就可以喷了  其实非常简单了

带上防护口罩 也没关箱子盖子测试了一下    果然能吸上沙来  能喷射出去    沙打出来还有小火花   打倒工件上也是一片火  但是很小
沙子溅射的到处都是 头发上 身上都吸满了沙子         问题来了 可能是通气管太细   不能持续喷射 连续喷射气压感觉就小很多了   也没有小火花出现        只能间断的扣一下来一发     感觉像用微型霰弹枪 打工件     拿工件的手必须带手套  因为就是隔着手套 沙子打在手上也疼啊     不带手套可想而知            铝合金的东西很快就敲出了磨砂面  相当的好看    但是用油手一摸  当场就脏了     钢铁件也能喷出好看的磨砂
要很仔细的操作 不能让脏手套碰到喷砂面    喷完后   用一一般的自喷光油喷了下工件    一层层的喷 和做正规油漆件一样
新鲜的铝面喷砂后  变成了轿车那样的银灰色   表面下透出晶莹剔透的喷砂纹      以前附着力很垃圾的自喷漆和附着力超级好了  用指甲刮擦 根本刮不下漆皮来   以前一碰就掉一片  现在就是用钉子划 也就是一个槽   槽周围的油漆仍然强力附着  指甲都扣不下来

钢铁喷沙后也类似磨砂效果    颜色类似铝合金喷砂后喷光油的效果    喷光油 后颜色变的很深  黑灰色的那种效果   怎么形容呢    颜色就像是新锉刀的那种带质感的灰色      油漆附着能力也很强     用风钢条子刮擦   要吧喷砂层刮掉  才能除掉表面清漆
表面喷其他颜色的喷漆也应该完全可行  当时手上只有清漆 所以就喷了
我吧一个表面氧化成黑色的钳子 喷沙后 做了喷漆   放那几天了  一点锈痕都没有      说明还是有一定的防腐性能   个人感觉完全可以替代发蓝 和表面阳极化  给金属表面处理更加简单  更容易掌握

喷砂教训  一定要有喷砂箱    和带好的防护面具 不然肺部肯定马上完蛋       带手套     沙枪的通气管尽量粗  不能太长   气泵越大越好

楼主:
哦  忘记提醒几句    各位亲

沙子一定要没杂物的     我就是没吧杂物选出来  结果很大个车花卡在喷管上    发现进沙口反喷   才知道
沙子可以用各种沙      做喷漆的话  用雕刻玻璃那种尖锐的沙子更适合         先准备个干净牙刷    工件喷出后要刷掉浮沙后才能喷油漆

网友A:
在台灣噴砂是很常見的東西
每個小工廠裏必備的玩意
香港人用磷酸三鈉還要煮半天
台灣人噴砂半小時搞定整台大車床
保證和剛鑄造出來的狀況一樣

噴砂槍很便宜
但買時要注意
要買可換陶瓷噴嘴的那一種才會省錢一點
噴嘴為耗材
不可能的磨爛了就要花錢再買一把

砂子要過篩
大小無所謂
但是粒度統一比較重要
噴出來也漂亮一點
粒度大的粗噴
粒度小的細噴
一般砂子就能用
但要充分乾燥
要求高的才會去五金行買專用砂
一公斤要50塊錢台幣左右
一般我是用普通砂子,不用花錢

噴砂箱也很少人花錢買
除非是專業噴砂廠
因為就是個鐵箱子而己
開兩個孔安裝厚手套讓手放進去
再開個大孔安塊壓克力以看清工作
裏頭再裝個浴室用的防水燈即可
不一定用防水燈啦
有透明殼的就能用
沒殼的燈管很會破
一定要加個殼
裏頭最好要有個鐵網放工件
砂子能漏到最下面去
這樣循環使用較方便
鐵箱子也不用花錢買
去找個50加侖的油桶改裝就可以了
全台灣都是這樣搞的
如果我說的不清楚
去找張噴砂機的圖片一看便知
就是那麼簡單的構造

噴砂除了除鏽除漆除油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消除加工應力
在機械加工學裏叫珠擊效應(shot peening)
加工後的工件淬火後噴一噴
除了清潔外表外
還能消除熱處理應力
這樣作出來的東西會更耐磨更耐用的

网友:
受教了,最好能上些图看看加工效果就好了

网友:
谢谢,希望看图讲解。。。。

网友B:
喷砂后 配合面的尺寸会改变吗??

网友:
坛子里的老话“无图无真相”,上点图吧!谢谢。

网友:
受教了    有机会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台灣噴砂是很常見的東西
每個小工廠裏必備的玩意
香港人用磷酸三鈉還要煮半天

喷沙时车床导轨如何防护?谢谢解答!

网友:
干这些东西,最好在农村。真有心去山青水秀的地方买个带院的房子。可我朝法律上不允许城市人到农村购房。买了有纠纷就是赔钱。

网友:
搞全它,啥都能整最好,花不了几个。

网友:
我猜测最简单的就是吻上一块厚点的铁皮,两头绑上,类似防弹衣。下来再修整修整。

网友D:
我自己DIY了两个

网友:
好东西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DIY了两个

没图没真像……

网友:
给喷沙枪上个图吧

网友:
一般喷砂的空压机起码要3KW以上,要不只能断续地喷。单位的大型油罐检修时除油除锈就是用喷砂。除油除锈是非常切底的。用的空压机一辆有小汽车那么大,而且还是两台一起工作。喷砂员的工作服是将全身包裹的。

网友:
住楼房的玩喷砂不现实。单单那空压机的噪音就让你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砂后 配合面的尺寸会改变吗??

理论上不会实际上喷软材料有一点点,以前厂里做滚喷尺寸有几微米变化

网友E:
单位上有全封闭的喷砂机,上次给热冲压后的工件喷砂去除氧化皮,效果确实不错。不过喷砂机的玻璃被他们不正当的使用方法都给打毛了,该换了。

网友F:
不懂喷砂,要是能D个小型喷砂机的话,干活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