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弄了两根线

楼主(2012-09-30):
跟论坛的风,刚好我飞6S的450,就从A6内部接了两根线出来,呵呵

左边一根是T插,连接电源,右边才是重点,是XT60,连接电池

XT60貌似比较难拔,我做了一点小修改

网友:
干嘛用?
a6不是用平衡头充电的嘛

网友A:
画蛇添足?!!!!

楼主:
楼上几位没看其他相关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2739&extra=page%3D1他接了7跟香蕉头,因为电池种类多,通吃1到6S,我只有6s电,就不折腾那么多了

楼主:
本人经过实验,电池充电时只有2端的电流比较大,比如我用A6对3S2200mah电池2A充电,用钳形电流表测的平衡头两端电流都为2A左右,而中间的两根线只有0.1A和0.3A,确实线两端电流比较大,接上这两根14AWG的线后不用担心大电流充电时平衡头发热,承受不了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

哈哈哈,请问你学到什么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画蛇添足?!!!!

同意!好好的一個A6本可將每块電池充得極平衡,用串充的方法只會令每節電池不能逵至最佳狀態,這又何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好好的一個A6本可將每块電池充得極平衡,用串充的方法只會令每節電池不能逵至最佳狀態,這又何苦?

拜托你试试再来下结论~~~~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450的6S没必要用XT60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拜托你试试再来下结论~~~~不要误导别人~~

我這不是下結論,這只是常識而言的個人觀感,這做法是串充,如果這也能長期使用充電器本身何須設有每块獨立充電使之平衡?新電池也許尚可,到閣下試過電池開始老化每節的內阻區別漸大時用此方法仍可滿意充電再來說話吧!

网友E:
厂家为何不说话?还是请生产厂家来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不是下結論,這只是常識而言的個人觀感,這做法是串充,如果這也能長期使用充電器本身何須設有每块獨立充 ...

看来你不知道平衡头和动力插头的关系

动力插头的两根粗线实际上就是平衡头最外面的两根线,只不过是加粗了,我这样只不过是加粗平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這不是下結論,這只是常識而言的個人觀感,這做法是串充,如果這也能長期使用充電器本身何須設有每块獨立充 ...

只能说这个常识和观感属于你自己的,可能你还没有搞清楚原理。这样改造之后对“平衡充”的特性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厂家为何不说话?还是请生产厂家来说明一下。

毫无疑问,如果我是厂家的话不建议这样改。但是对使用者来说,出于发挥A6的最大功率目的,这是手段之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這不是下結論,這只是常識而言的個人觀感,這做法是串充,如果這也能長期使用充電器本身何須設有每块獨立充 ...

你试试只插动力输出端,看看改装的A6会不会工作先~~~
常识,也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A6充电的时候,平衡头子两端的电流最大,而中间几根线的电流很微弱,甚至为零~~~
至于电池么,2s300-5s5000ma的我都有,新旧也都有~~~不过目前都很好,没有你所说的状况~~~
倒是建议你找台A6改装一下,看看A6是否改了以后就会变成串充,那个时候你再发表意见~~实践出真知~~如果还不明白,看看20楼的解释~~
顺便说一句,A6的改装我在几年前做了,不过还有比我更早的兄弟~~我只是实践了以后跟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毫无疑问,如果我是厂家的话不建议这样改。但是对使用者来说,出于发挥A6的最大功率目的,这是手段之一 ...

厂家其实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改装后对充电要相对小心一些,因为弄错了电池的S数,插错改装线的话,会对充电器造成损坏~~~
我们这边的A6基本全部改装过,期间就有2-3台插错线后返厂~~~~
不过还是值得改~~~就如你所说,这样可以发挥A6的最大功率~~~

网友:
不太好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這不是下結論,這只是常識而言的個人觀感,這做法是串充,如果這也能長期使用充電器本身何須設有每块獨立充 ...

先好好学习一下简单的电路原理吧, 这样说话显得你没有常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只插动力输出端,看看改装的A6会不会工作先~~~
常识,也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A6充电的时候,平衡 ...

哈哈哈..................!正所謂各師各法,閣下要如此充電我沒權干涉,我沒有A6,就算是有亦不會如此幹,我只是以常理而作討論而巳,在座看官大可跟據自己的喜好而為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好好学习一下简单的电路原理吧, 这样说话显得你没有常识哦。

對極對極!我對航模所用的充電器認識的確非常少,但有時間我亦會花在高頻電路上,反正這些玩藝事宜我才沒氣特意買個A6來學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正所謂各師各法,閣下要如此充電我沒權干涉,我沒有A6,就算是有亦不會如此幹,我只 ...

对你无语了~~~探讨改装A6是串充还是平衡充的问题,你没实践就算了,说这些话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你无语了~~~探讨改装A6是串充还是平衡充的问题,你没实践就算了,说这些话干嘛?

既然無語就別再說吧!論壇就是說說自己的意見的地方,我只是說出打死也不相信把頭尾兩端串充會勝得過原設計的平衡充這有什麼問題?論壇上人言人殊,在在看官自己會分柝誰較可信,閣下這般硬要人家接受你意見這又為何?難道我說說自己的見解也要得到你批準?

网友(2013-08-12):
我想改。又被说得我不上不下的。哎!!!

网友:
很早就要人这样改了,还有数据支撑

网友:
模友回帖基本能看出对串并充电器的认识程度

网友:
a6厂家也不出来表个态:)

网友:
zj中间如果有电池坏(例如短路)掉就会很危险,以之相联的两个端子电流会剧增

网友:
zj中间如果有电池坏(例如断路)掉就会很危险,以之相联的两个端子电流会剧增

网友:
我用A9,关注中

网友:
加了2根线可以最大电流充电了,不怕平衡线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