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油门输出不一致

楼主(2012-09-30):
飞控板固定在架子上了
四轴放在水平桌面上
校准了陀螺和加速度计
可是四个电机的油门就是不一致
相差比较大
把电调的信号线对调,已然如此
固定就是FL和BR两个电机先转
待到四个电机全都转起来
已然不平均
我就想这样飞起来不就直接炸了吗

这该怎么办啊

网友:
期待高手来回答,帮顶

网友A:
加速度微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微调试试

加速度怎么微调
我看上位机获取的加速度计测量值是正常的啊

网友B:
1.  这是正常的
2.  调整Minthrottle保证电机同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是正常的
2.  调整Minthrottle保证电机同时启动

调成1100以后  变成这样
但是目测还是有点玄

网友C:
逐个校准电调油门即可
通常的方法是:要校准的电调信号线至接收机,油门摇杆至最大而后通电,电调滴滴2声后拉下油门至最低,电调滴滴滴3声后校准完成

昨天我刚刚解决了同样问题,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逐个校准电调油门即可
通常的方法是:要校准的电调信号线至接收机,油门摇杆至最大而后通电,电调滴滴2声后 ...

电调是单个校准过的

网友:
这样已经可以了

网友:
电调校准了吗?

网友(2013-10-10):
不要相信GUI的数字 参考就可以了  欢迎来MWC开源四轴交流群名称 群   号:156901222

网友(2014-08-12):
学习中,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