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启动不了,求解??

楼主(2012-09-30):
新买的naza,刚刚上电,怎么也无法启动电机.电调是四合一.问题这样的,首先设置电调每个通道的油门行程,然后根据naza说明设置飞控,油门有的直推模式.从调参看接受是确实接受到每个通道信号的,但是当正确接电后,推油门电机没反应.如果把电调信号线接在接受机电机能正常运转,如果接在naza的M1-M6-f1电机都不转f2电机要转,但是速度不会因为飞控运动变化.请帮我分析下是怎么回事,怎么启动不了哟.全新的NAZA呀.我也试过智能启动,依然启动不了,感觉想油门总在最低没启动过.还有我还刷过固件依然这样.大家帮帮分析下,

网友:
启动要扳杆。

楼主:
扳杆???推了的,,不行

网友:
没进行解锁操作,打下八字解锁

楼主:
解释解锁操作做了也没有效果.会不会是飞控有问题哟,

网友:
遥控器的校准,确定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晕校准了遥控器还是不行,电机没输出,,,,,好纠结

网友:
遥控说明看5遍,飞控说明看5遍。

楼主:
遥控校准方向正常的,naza兼容四合一不哟?

网友:
首先,你没有告诉我们,上电后,电调的声音是怎么响的,没办法判断电调是否通过飞控的自检。我遇到过,油门通道的行程开到120%,NAZA就无法识别电调了,调成100就可以。再着,看参调,方向不一定就正确,如果如果左杆斜右下,右杆斜左下无法解锁,你可以事实左杆斜左上,右杆斜左下,或者反过来试试,以确定杆位方向。

网友:
确定校准遥控器,掰杆了的话,就只有更换电调试试了。你用的是好盈的四合一电调吧?

网友:
新手理解: 首先你要扳杆  如果有的转有的不转 就是你的怠速太低了  一般设置为推荐 最好,
           其次,很多遥控器要设置下方向,第一次我玩的时候就是我的副翼通道反了没注意  解锁后一直没动静 后来扳不同方向转了 就是设置反了

其它 不可能了除非NAZA 罢工了

楼主:
感谢大家,我电调上电后是这样响的先是123,然后是嘟嘟嘟3次,然后长嘟一次,然后就不响了.....调参是我设置为立即启动就不需要拨杆吧,然后也设置过智能启动,拨杆还是无法启动.至于拨杆方向按照说明上设置,应该方向不会反....我的电调是好盈四合一,而且用锡箔纸包了下.

网友:
视频教程看了没有?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设置飞行模式,GPS姿态模式还有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

网友:
遥控器没有设置好,说明书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我电调上电后是这样响的先是123,然后是嘟嘟嘟3次,然后长嘟一次,然后就不响了.....调参是我设置为立 ...

说明电调通过NAZA检测了,应该是遥控器杆位反向了,别从产调调整反向,从遥控器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电调通过NAZA检测了,应该是遥控器杆位反向了,别从产调调整反向,从遥控器上调

感谢,可以飞了,就是这个,遥控器上反过来就好些,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