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2600电池 用B6充电器 设置是多少A?

楼主(2012-09-30):
花牌4S 2600电池 用B6充电器充电 设置是            多少A    14.8V

网友A:
2.6A吧,用1C充电比较好点。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A吧,用1C充电比较好点。个人理解

3S 2200毫安时的是不是1A比较好?
4S 2600毫安时用2.6a会不会比较高了?

网友A:
理论上说,电流越小越好,但是要在与充电时间之间找平衡。一般而言,锂聚合物的充电电流推荐为1C,注意,不是1A。1C。对应2200mah的电池,1C就是2.2A,2600mah的就是2.6A。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你可以到本坛电池专区了解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电流越小越好,但是要在与充电时间之间找平衡。一般而言,锂聚合物的充电电流推荐为1C,注意,不 ...

我基本都是取0.5c。很奇怪,充出来基本几个电池都是 4.13v  4.21v  4.17v   3节电池基本差别这样。这个情况正常吗?如何解决?

网友:
我B6充4S最高默认3.3A。估计是B6的最大功率输出了

网友B:
那个充满后的电压数值,是B6的短板,我那个也差不多,就是充不满,经常要用A6再平衡一次。
充电电流的大小,我一般用1C充。

网友:
充电一般都是0.5C-1C 的 我觉得0.5C最好吧,  0.5C什么意思呢? 比如 2200mah 电池。 就是 一个小时持续放电的电流是2.2A,那么1C, 就是2.2A了, 所有2600电池 用1.3A充电

网友C:
充出来基本几个电池都是 4.13v  4.21v  4.17v   3节电池基本差别这样。这个情况正常吗?   出现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电池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出来基本几个电池都是 4.13v  4.21v  4.17v   3节电池基本差别这样。这个情况正常吗?   出现这个情况,基 ...

这问题如何解释?是说充电器挂了还是电池挂了?但是我今天昨天晚上充了4块4S电池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2块电池是新买的,第一充的结果,这样能解释是电池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充满后的电压数值,是B6的短板,我那个也差不多,就是充不满,经常要用A6再平衡一次。
充电电流的大小 ...

有模友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电池基本挂了,但是我不理解的是我充2块4S新电池(买来第一次充),也是这样的结果(4个电压差别情况),然后按模友的说法是这2块新电池也挂了。能解释解释吗?

楼主:
今天充(第一次)新的2块4S电池是:
16.6v  分别:4.11     4.19       4.17        4.13 ,
16.6    分别:4.11     4.119     4.117      4.14  。
这样情况。平时充3S电池(已经使用几个月历史),3节最大和最小的差别也在0.09左右。比如 4.13v  4.21v  4.17v
充电问题求解,是B6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平时基本是充到报警停止。

网友:
呵呵  朋友 没有这么细的  。。
花牌电池 应该都是可以5C充电吧。。。 我每次都是5A充电。1年多了,4快花牌2600 毫无问题

网友:
我的电池都在3300-4500之间,在家基本都是10A充电  3300的 相等于3C  4500的相当于2C多。冲了半年了无任何问题,电池都是飞坏的,而不是充坏的。

网友D:
充电器赶紧扔了,你这样毁掉的电池够买几个电池了

网友:
你的B6不能再用了,冲完电压差这么多

网友:
哈哈哈  我个人觉得重要还是和电池质量有很大关系  质量好  大点也没关系 呵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充(第一次)新的2块4S电池是:
16.6v  分别:4.11     4.19       4.17        4.13 ,
16.6    分别 ...

你的是用平衡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用平衡冲吗?

我上次参加dupu电池活动  他们说超过0.03都是  不合格啊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赶紧扔了,你这样毁掉的电池够买几个电池了

在充电的过程 充电器显示屏上显示是差别0.01V而已,我说的差别这么多是充好后用电量显示器(20块钱一个那种)量出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用平衡冲吗?

是平衡充,在充的过程是显示差别不大的,基本是0.01-0.02,但是充好用测量器测量的时候就差别好大,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1.3A

网友:
0.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