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下这个滑台值不值得要呀

楼主(2012-09-30):
卖家描述   十字滑台一个,重量是21.7KG,有效行程是100MM*55MM,拆掉限位后实际行程还大了不少,加个立柱就是精密雕刻机,刻铜铁都是小意思,很新,是一体底座的,适合强调美感和坚固的发烧友,滑台的 xy交叉圆柱滚子导轨固定在同一块铸件上,不是那种xy滑台分开然后分别固定在一块底板上的那种(比那种更坚固)导轨间距75mm 滚珠丝杆1210两头有专用丝杆固定座固定 每轴都带2个限位 2个光电的开关 位置可调,电机架面积57*57, 安装孔位置是47*47,是M4的底孔,联轴器直径15,是中间是胶皮的专用联轴器,整体尺寸200*400*150(未含伺服电机长度) 上面的那个激光头之类的东西淘宝卖掉了,其他的东西拆着卖,此滑台我用油布擦了擦保养了一下,非常新,一个螺丝都不缺,是日本产,导轨都是NSK的,滚珠丝杆也应该是,非常精密,这东西拆自邦定机,邦定时工作的金线是1MIL,可见此滑台精度之高,据说可达5UM,限位光藕都在,伺服驱动抄板研究也很有价值!

楼主:
忘了说了,卖家标价1000

网友:
行程很鸡肋,用的上就值

网友A:
即使能铣钢 铁 ,这么小的行程能做什么呢?
带电机的话价格倒是不贵

网友:
能用上就值得

网友:
我只能想到X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能铣钢 铁 ,这么小的行程能做什么呢?
带电机的话价格倒是不贵

不带电机呀,行程是有点小,我也不铣钢铁做点木头就行了,这个看来还是不要了

楼主:
听大家的建议行程太小了不要了,十分感谢大家呀

网友:
个人倒是认为,值得采购
但这一类滑台,高度有点大的,我收到的两个有65MM左右的高度

至于行程,如是DIY,这个行程用车数据车床上是可以了。用在雕机上有点小了

反正没几块钱,还是建议楼主收下

哪天你不要了,二手论坛一发,也是造福全人类嘛

网友:
哈哈 专业刁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