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king power BG-8S超级电显初试

楼主(2012-09-30):
最近听高手模友介绍有一款超级电显,非常好用。入手初试看看如何。

1:由红灯变成蓝灯,报*灯更显眼,增加了单独一片报响功能。

2:一次性显示8片电压,一目了然。跟目前热卖的大电显功能一样。

3:测试设备:旧电池2200 11。1V   30A无刷电调, 64函道

4:自动记录各单片对比电压,第一片电芯内阻最低,第二片电芯内阻中等,第三片电芯内阻最大!
    将第三片电芯更换后,22000电池组爆力恢复!

5:LOW_V AL 锂电,磷酸铁锂电,低压报警范围:2.5V-3.9V   还可以关闭
6:HIG_v AL 高压报警范围:4.21V-4.27V 可以关闭OFF
7:  DIF_V AL 单片电压差报警范围:0.05V-0.35V 可以关闭OFF
8:TIMER AL报警时间设置范围:1-20分钟,定时器,可以关闭OFF
9:TIMER MOD 计时方式可选:POWER接上电池开始计时,THR推油门开始计时
10:DIS DIR 正反显示,方便安装在机身上
11:SEARCH AL 寻找模型飞机报警,可以开或着关闭。
12:SILENCE 按键声音,可以关闭和打开。

450挂机,双响,远远都听到

个人感觉功能上增强了好多,是目前最强的超级电显。精度也非常强悍。值得推荐使用。

网友:
价格比较关键

网友:
可以测电池内阻?这个好,不过价格不要坑爹

网友:
就是广告!

网友:
请问有链接吗??

网友:
貌似很强大

网友:
是很强悍,不过感觉有点花哨,实际用到的东西应该不多吧?

网友:
25一个我要两个

楼主:
总会有些无聊的人说是做广告!!

那么以后不做任何关于新产品的测试了。

网友:
最便宜的69太贵了。。。

网友A:
LZ你这样只换一块内阻大的电芯有所不妥!因为你虽然把内阻大的电芯换成了内阻小的新电芯但是不知道你这新电芯有做过和老电芯的做过放电曲线的匹配了吗?电池不是就看一个内阻还要看放电曲线的!国内电池为什么垃圾也就是差在这里出厂的时候只简单的做了内阻的匹配,导致组出来的电池每片电芯的放电曲线不同,影响了电池的性能和寿命!你这样组电池用几个循环是很会比以前暴力,那是久了这组电池坏起来会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这样只换一块内阻大的电芯有所不妥!因为你虽然把内阻大的电芯换成了内阻小的新电芯但是不知道你这新电 ...

当然,这只是给你指出那片电芯出问题了。我们常遇到有时候两片内阻是一样的,只有一片内阻很大!把那片电芯换掉就好了。

网友:
唯一有提高的是加了个灯,为什么不加个灯带控制呢,飞远听不到声音的时候很有用。缺点是字太小,没背光,还不如原来的。改下程序用大字体显示总电压,把灯放到背光里,或许好些。电显报警器主要是飞行中观察电压、欠压报警,平时看电池是顺便的属于附加功能,搞太多附加功能没啥感觉,又不能当功率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这只是给你指出那片电芯出问题了。我们常遇到有时候两片内阻是一样的,只有一片内阻很大!把那片电 ...

你还没懂我的意思,不是内阻和老的电芯一样就行了还要放电曲线匹配,要不然这组电池坏的很快!

网友B:
没多大事,本来就是不咋样的电池,凑合用吧
关键是精度,精度可以的话,同样电流下,就知道哪个内阻出问题了,也能对此一下电池好坏了

网友C:
功能的确比较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的确比较强悍

是滴,深圳这边的模友都在用了,可以说说自己的评价,谢谢。

网友B:
能测内阻么?

网友:
给个淘宝链接吧,如果这里不能发发私信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测内阻么?

可以对比单片内阻。

网友D:
我在用,功能很更强大!也很实用!不过,我用了,我很纠结我的电池(质量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功能很更强大!也很实用!不过,我用了,我很纠结我的电池(质量不是很好)……

期待更多模友的使用报告。

网友:
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求价格

你好,自己上淘宝找,免得别有用心人的乱叫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自己上淘宝找,免得别有用心人的乱叫啦。

楼主发个私信呗

网友:
随便看看,学习中,顺手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的确比较强悍

其实这电显关键是增加了寻找飞机功能。

我们经常在红山飞,草,树太高了,飞机一飞丢了,电显发出报警,很容量找到飞机方向。
没有电显要出一大队人马去找半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