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帮忙看看,给个法子呗!

楼主(2012-09-30):
刚买电池,这接口没见过,不知道是改掉这接口还是去买这种接口接在电调上,如图
  电池是香港turnigy   3000毫安   25C  3S      求支招

网友:
我有这一对 插头,现在在家睡觉,还是T插用的习惯

网友:
有条件还是更换成这种插头好

网友:
按照你自己习惯、一直用着的插头来做,别因为一块电池而改变电调和充电器的接口。这是4mm香蕉插而已。

网友A:
  香蕉头保护套! 你这好像是4毫米的! 450一直在用这种类型的接头! 用的是3.5毫米的头子和护套! 接驳比T插方便!

网友B:
剪掉换成T插吧,这种东西不主流不方便的

网友:
会不会插反的呀?

网友:
不会反的,护套公、端子母,护套母、端子公;反向插不进的。

网友:
这个接口,插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貌似插不进也会反接一下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掉换成T插吧,这种东西不主流不方便的

果断换了   XT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保护套! 你这好像是4毫米的! 450一直在用这种类型的接头! 用的是3.5毫米的头子和护套! ...

以后上大规格的估计要这种加长的香蕉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后上大规格的估计要这种加长的香蕉插

  以后大机的接头做得更稳妥!款式也较多! 看你的电流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大机的接头做得更稳妥!款式也较多! 看你的电流需求!

yes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

  可以动态关注铁汉的淘宝店! 经常有好接头上架!

网友:
这种接口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如果你的负荷电流很大,建议不要用T插。

网友:
唉 插头太多 有的烦 , 买了个电启动还是大田宫 改个T插换了好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