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9 I I

楼主(2012-09-30):
刚买的 不会用 对码完   接电调  电机发出滴滴滴滴滴滴个不停  而舵机却可以正常控制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油门也要设置?

网友A:
把控的油门开到最大 电调上电 听到 滴滴滴的声音以后开到最小 然后再开到最大 当听到 都 瑞 咪 的声以后把油门开到最小 就会听到 滴滴滴 ~ 滴  的声音 大功告成!

我说的是好盈的电调  其他的请参照说明书

网友:
还有 你上电的时候注意 油门一定要在最小位置 不然电调保护 所以就会一直的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控的油门开到最大 电调上电 听到 滴滴滴的声音以后开到最小 然后再开到最大 当听到 都 瑞 咪 的声以后把油 ...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