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naza 起飞,降落都会跳两个。

楼主(2012-09-30):
请问一下问题: 刚刚进了naza。 起飞,降落都会跳两个。
我原来的WKM就不会。请教了?

网友:
正常,我也这样

网友:
问下你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好盈skywalker4合1电调

网友:
“跳两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怎么跳?上视频看看?

楼主:
      只说降落吧,可能与起飞是一个原因。
      当你把飞机慢慢降到地面是,这是你要是收油慢或是停到贴地面的油门,
飞机不会若即若离地在那时停在地面上,会突然自动升到40-50厘米,再降
下来,再升上去,再降下来,再升上去,不断地折腾。
      这时你收油门,飞机会重重地贴上地面。
      我的WKM就可以浮在地面上,也就是桨提供些升力,但飞机轻轻地贴在
地面上,就象玩直机落路一样。

      Naza不行,必须直接很好的选择力道,下降着地后,息油门,不然就蹦。

网友A:
我试验了两套 一套是旧版本的 起飞是这样 降落不明显   还有一套是起飞也蛙跳 但是降落跟直升机一样平稳  感度都很低  120  120  120  120  100  100  一直这样飞 两个都是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验了两套 一套是旧版本的 起飞是这样 降落不明显   还有一套是起飞也蛙跳 但是降落跟直升机一样平稳  感 ...

知道原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盈skywalker4合1电调

我们配置电调和飞控是一样的,我的飞不起来,推杆电机不转,麻烦问下,油门校准是接收机接四合一校准吧?然后直接接入飞控,按照说明正常推杆就能启动,是不是?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配置电调和飞控是一样的,我的飞不起来,推杆电机不转,麻烦问下,油门校准是接收机接四合一校准吧?然后直 ...

是不是两个电机转,另外两个不转?
如果是,请把电机怠速设成高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原因了,谢谢!!!

什么原因?和感度有关?

楼主:
我想是与wkm的产品差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说降落吧,可能与起飞是一个原因。
      当你把飞机慢慢降到地面是,这是你要是收油慢或是停到贴 ...

我的naza没有你说的起飞降落问题。可能和你的推重比有关,你进调参软件修改下马达怠速看看。
我的naza有另外的2种高度控制问题,见我的帖子和另外一个人的帖子,很想知道wkm不带gps有没有同样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59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85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naza没有你说的起飞降落问题。可能和你的推重比有关,你进调参软件修改下马达怠速看看。
我的naza有 ...

没试过,有时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