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60cm翼展微风,求高手指点电子搭配,SOS!

楼主(2012-09-30):
      昨天晚上自制了一架翼展60cm,机长480cm的微风,新手不知道马达,舵机,接收等的搭配,我的控是华科尔DEVO10,求高手指点!
   机翼还要重新做个的,这个只是暂时摆样子。
        机体全部采用5mmKT板,还没去过称,晚上去试试空机有多重。

网友:
全配重最好别超过200克

网友A:
用ax1806kv2100电机,2s800mh电池,10A电调,7035螺旋桨飞的很惬意,或者用xxd2208kv1800电机,2s1000mah电池,15A电调,7060螺旋桨,速度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x1806kv2100电机,2s800mh电池,10A电调,7035螺旋桨飞的很惬意,或者用xxd2208kv1800电机,2s1000mah电 ...

20A电调可以吗?我初步准备用2208配1800KV电机,20A电调,8060桨

楼主:
引用 楼主:
20A电调可以吗?我初步准备用2208配1800KV电机,20A电调,8060桨

对了,舵机用9G的还是?应该配3个吧

网友:
这个尺寸用5克舵机2个,10A电调,9克无刷5寸桨,2s500电池够了,我做的只有120克,脱控飞

网友:
kv1800的电机2s用8060过载了,用7060正好

网友(2012-11-05):
我是新手,我的翼宽90左右,xxd2212,1400kv.   2200ma电池,舵机9克X3.   做出来还没敢飞.因为现在已经觉得太重了.是不是要换电池?但是没电池的情况下感觉也很重.  本人kt板5mm.正反面都有层纸.请路过者帮解读

网友:
关键你这飞机多重?空机60克的样子可以试试1504电机5030浆 6a电调 2X1.7克舵机.1X4.7克舵机.或者4X1.7克舵机..
200mah左右的2s电池

网友:
我看你这个重量也不会太重的样子这个P40翼展520mm
空机差不多50克
装完电装后98克

电装就为
A1504
6A电调
5030浆
2S180mah电池
3个1.7克舵分别为方向 升降 襟翼
1个4.3克副翼舵机

试飞满电5分钟下来在7.4V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舵机用9G的还是?应该配3个吧

3.6克的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