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大神个潜艇问题

楼主(2012-09-30):
就是潜艇水泵接电磁阀是干什么用的,起什么作用???请大神们说的尽量通俗点

网友:
是气泵接电磁阀。作用就是相当于阀门。

网友A:
我的吗呀,当然是上浮时排水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吗呀,当然是上浮时排水用的

为什么不是下潜抽水时候用的。。。要是抽水控制好,悬浮都可以,至于那个精度......估计1000个人能有1个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吗呀,当然是上浮时排水用的

大神你还是多多潜水,或者自己多做做艇壳就不要误导小盆友了。
水泵系统的吸排水过程都是需要水泵完成的。电磁阀一般安装在水泵和潜艇之间。当水泵充满水时,如果没有电磁阀锁住,由于WTC内部压力变大,会造成水袋内的水回流。在工作过程中,当水泵吸排水时电磁阀是开的;当水泵停止工作时,电磁阀是关的。由于水泵工作时间相对较短,所以为了节省电量,另外也是为了密封效果更好,一般选用常闭型的水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还是多多潜水,或者自己多做做艇壳就不要误导小盆友了。
水泵系统的吸排水过程都是需要水泵完成的 ...

请问大侠,是不是把常闭型电磁阀是接在水泵上的电机的正负极上的?接在电机与水袋中间的?然后水满了或者水泵停止工作时它就起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是不是把常闭型电磁阀是接在水泵上的电机的正负极上的?接在电机与水袋中间的?然后水满了或者 ...

这个需要用到专用的潜艇控制板,通过硬件纯物理实现有难度。气袋是可以通过纯物理接线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用到专用的潜艇控制板,通过硬件纯物理实现有难度。气袋是可以通过纯物理接线实现的。

天地飞72MHZ的遥控器不能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2MHZ的遥控器不能控制吗?

这个完全是2套系统,还需要多潜水啊。

网友C:
天地飞72M的可以用,如果不接电磁阀,沉下去后过一会儿会慢慢浮起来,常闭型电磁阀并接在电机两端也行。我做的没用电磁阀,用的控是天地飞7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72M的可以用,如果不接电磁阀,沉下去后过一会儿会慢慢浮起来,常闭型电磁阀并接在电机两端也行。我做 ...

也就说电磁阀并接在水泵电机的两端用天地飞遥控没用吗?那应该用什么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是2套系统,还需要多潜水啊。

那应该用什么遥控?推荐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说电磁阀并接在水泵电机的两端用天地飞遥控没用吗?那应该用什么遥控?

可以用的

网友:
我想请教做个潜艇模型,要买那些设备和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

是不是用天地飞72的遥控器可以使电磁阀起作用?电磁阀是不是在水泵抽水完成后自动工作的?还有我想买个控制器,不知道怎样调试遥控器,你会吗

网友C:
如果是常闭型电磁阀,可以并联在水泵电机上,水泵通电旋转,电磁阀也通电打开。断电就闭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常闭型电磁阀,可以并联在水泵电机上,水泵通电旋转,电磁阀也通电打开。断电就闭合

我不表态,你自己教别人前先自己接接看。

网友:
用气泵和电磁阀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表态,你自己教别人前先自己接接看。

今早再次试了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表态,你自己教别人前先自己接接看。

大神,请教个问题,就是专门的潜艇控制器我可以去买,但是买来以后怎样搭配遥控器啊,这个我不会,只要这个会了就好办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会改舰船,所以其他的倒不难对我来说,主要就是控制器怎样匹配遥控器,应该怎样调试,请指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早再次试了下,没问题

像你道歉,今天试验过了,的确是可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你道歉,今天试验过了,的确是可行的。

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互学习

老大,你确定天地飞那个控可以有效控制电磁阀吗,不会沉下去一会又浮起吧,确定我就可以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常闭型电磁阀,可以并联在水泵电机上,水泵通电旋转,电磁阀也通电打开。断电就闭合

电磁阀是在通电是工作,那么,水泵不抽水,电磁阀也不工作了,那水流不会倒流吗,潜艇不会慢慢上浮吗?求指教

网友:
大家好,我还不能发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磁阀是在通电是工作,那么,水泵不抽水,电磁阀也不工作了,那水流不会倒流吗,潜艇不会慢慢上浮吗?求 ...

买常闭型电磁阀,不通电时是闭合的,水不会倒流,第一次最好不装,安全第一

网友:
控并不能直接控制电磁阀和水泵,而是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比如潜艇控制器或者一个由舵机改装的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常闭型电磁阀,不通电时是闭合的,水不会倒流,第一次最好不装,安全第一

是不是第一次不能装电磁阀的原因是防止出问题,它自己上浮啊?还有潜艇的那个控制器是不是就是起接收器的作用啊?劳烦了啊

网友B:
这么跟你说吧,类似于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跟你说吧,类似于电调。

哦了解,其实控制器控制的是沉浮工作,最后控制器还是要接到那个接收机上的对吗?最后所有的汇总还是要接到接收机上的对吗

网友C:
接收机还是要的,控制器也要连接到接收机上的

网友B:
其实失控保护功能控里就带着,所以如果用物理方式实现同能能有失控保护功能,就看你如何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还是要的,控制器也要连接到接收机上的

控制器上主要接的是那些设备的线啊?主要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失控保护功能控里就带着,所以如果用物理方式实现同能能有失控保护功能,就看你如何应用。

君上,劳烦您用控制器类似于电调这类的通俗点说话告诉我啊,我有点闹不明白啊

网友B:
你看遥控器的使用说明书,里面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就是当接收机收不到信号的时候,就默认舵机或其他设备处于某种状态。你可以利用这个模式,做一个用舵机控制的开关,当舵机转动到一定角度,水泵正转电路连通,假设此时是吸水;当舵机转到另一角度,水泵反转电路连通,此时是排水。这样就做成了一个物理方式的静态沉浮控制。然后你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设置失控状态下舵机切换到反转模式,于是当失去信号时潜艇就能自动上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遥控器的使用说明书,里面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就是当接收机收不到信号的时候,就默认舵机或其他设备处于 ...

了解了,那么密封舱那里有卖的,网上太贵了,我只要买个堵头就可以,有机玻璃管很便宜的

网友:
找车工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的,原始点,用舵机来充当执行机构,配合微动开关实现水泵和电磁阀的正负级转换,就可以实现沉与浮 ...

你的方法是这样,我想啊,我是把水泵当成一个电机来控制,通过推动摇杆来实现水泵的抽水与放水,可以吧

网友(2013-01-08):
学习学习,,这个帖子比较好,方便我们新手查阅,留个脚印。。

网友(2013-06-12):
楼主问的,各位大神回答的都学习了

网友(2014-02-08):
学习学习还挣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