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发动机主轴螺母求教

楼主(2012-09-30):
53发动机主轴螺母锁不紧,装机后老是一打火就顶出来,多次了,不知各位前辈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发动机扳手加螺丝胶

网友B:
用固定连杆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扳手加螺丝胶

谢谢了,可我今天试了这个办法,上了螺丝胶。开始打着了二次,第三次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真是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固定连杆的工具。

谢谢给我指导,但我不清楚固定连杆的工具是什么,没用过。还请进一步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给我指导,但我不清楚固定连杆的工具是什么,没用过。还请进一步教我。

刚刚给你去截了两个工具的图,淘宝上随便找的,不是广告。

         1:不计成本的方法, 拆掉机甲,用这个顶住曲轴连杆 ,风扇座扭到位: 再将这个扳手 固定在装甩块的地方。剩下的就是拧紧就行了。至于公斤力矩那些无视了,反正也没有工具量也不是专业飞手。别忘了打螺丝胶(雷虎套件里送的红色那瓶就行)

      2:便宜不花钱的方法。  拿块干净的布从排气孔塞进去顶死活塞,或者一双筷子包块布从化油器孔插下去卡死曲轴,扭风扇座。大虎钳固定甩块铝座随便拧吧,只是外观不大好看

楼主:
明白了,我试试,十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