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450C桨夹

楼主(2012-09-30):
我记得以前我那家GL450C桨夹里面是一个大轴承一个小的,横轴两头小,好像还有止推轴承。

现在我收的了一架450C桨夹里面的轴承大小是一样大的,横轴也是4MM,但是两头不是小的,没止推轴承。

现在横轴螺丝,拆下一个,取下一个桨夹,还有一个桨夹的拆下来,怎办?

楼主:
有GL450C说明书的请给我份

tengmingjun_1016@163.com

网友:
建议更换

网友A:
把横轴从中联顶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横轴从中联顶过去啊

顶不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GL450C说明书的请给我份

已发,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注意查收!

谢谢,不知道飞越的旋翼头如何? 副翼机能否改无副翼。

还有我桨夹里面没止推轴承是否正常?

这个横轴也奇怪,买的配件横轴可能配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飞越的旋翼头如何? 副翼机能否改无副翼

呵呵,我是新手,只飞过kds的和亚拓的,飞越的没有玩儿过。改无副翼不就是把日字框撤掉,加一个加长的连杆,然后相位套攻丝上个顶丝定位不就ok~!只是可能看起来有点别扭~!你都校官了来和我讨论这个,不会是成心的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是新手,只飞过kds的和亚拓的,飞越的没有玩儿过。改无副翼不就是把日字框撤掉,加一个加长的连杆 ...

退魔3年多。
最近几天才回来,有的东西记不清楚了。
我记得桨夹里面有止推轴承,我这个GL450C没有止推轴承,说明书上面有,但是说明书配件编号上面的横轴就是买那种两头小的(横轴直径4MM,两头应该是3MM),但是说明书组装图片上的横轴和我现在的一样两头一样大(4MM,但是有止推轴承,我的没)
以前我那台GL450C里面就有止推轴承,横轴就是两头小(横轴直径4MM,两头应该是3MM)

楼主:
配件买来合不上就顺便改3MM外丝横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魔3年多。
最近几天才回来,有的东西记不清楚了。
我记得桨夹里面有止推轴承,我这个GL450C没有止推 ...

老版本的是3mm阶台轴的,现在的都是4mm光轴的,每个大桨夹里有三个球轴承~!

网友C:
可以将横轴从中联敲出。现在新款的横轴都是整条4mm的。两端有3mm的阶梯轴可以用玻桨内的铜套套上,但要打磨与3mm位置平齐,这样就变成4m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