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看伟舜 210 车床的螺距表啊

楼主(2012-09-30):
谁用过伟舜的车床吗

楼主:
还有就是 螺丝的螺距是两牙之间的距离吗  本人第一次 车床车螺纹 不懂

网友:
从上到下分别是走刀进给和公制罗纹,英制罗纹。要车公制罗纹看图中MM字样下的数据,上排数字是螺距,下排的六组数字是挂轮齿数。从左到右分别是ABCDEF。螺距是相邻两牙同一个点之间的距离,但一般都是量牙尖之间的距离,建议一次多量几个牙,然后计算。或则买牙规比较。另外注意正反。
    新手车罗纹,先理论,后实践,这个最重要。
     转速要低,别超过100转,先用白钢刀干,不一坏。先找个棒棒学车1毫米螺距的外罗纹。理论上说,只要丝杆的螺距能整除要加工的罗纹螺距,是可以提对闸螺母的,但新手最好用正反车,因为对闸螺母闸的不到位,就会乱牙,小床最好在对闸螺母手柄上挂个重物,防止松动。
    注意理论,上BAIDU 就有,慢。稳,别撞车,你懂的。那小胳膊小腿的。

网友:
如车1mm的公制螺纹,A放50的齿轮,B应该是放隔套(H),C52齿轮,D空,E80的齿轮,F隔套(H).

楼主:
小机器换齿轮 太麻烦了  累死了  刚才研究了几个小时搞清楚了  感觉装齿轮的话 车床运转有杂音 不知道是不是齿轮之间没磨合好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车的螺丝 不能有退刀槽 那车到末端会撞坏车刀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注意力集中,及时换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车的螺丝 不能有退刀槽 那车到末端会撞坏车刀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問問看有沒有牙標指示器
有的話就沒問題

网友:
如果家用小车床,,,可以换好挂轮,,用手摇主轴,,车丝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7                   132楼手摇卡盘分度,,,,也可以手摇车丝

楼主:
谢谢将委员长  和刘氏刀友的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