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的新手油直第一次离地,帮我看看为什么。

楼主(2012-09-30):
这个尾推摇臂炸了两次了。第一次是试机的时候没带大奖提了下转速,尾推炸掉了。今天首次离地降落的时候又是这种情况。哪位大魔头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
没射算你运气

网友A:
难不成就是  传说中的风神的尾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就是  传说中的风神的尾巴

风神有些是比较好的  塑胶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风神有些是比较好的  塑胶不靠谱

没错    我的也是风神50  尾浆夹早就坏了  也是那个部位  我换了金属的   风神飞机是不错的飞机 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    我的也是风神50  尾浆夹早就坏了  也是那个部位  我换了金属的   风神飞机是不错的飞机 一直在用 ...

风神50要遇见对的人才好

网友:
質量問題..............

网友:
风神50真的那么差吗?

网友C:
明明就是转速太高,引起巨大震动,把塑料尾震断。正确做法调下螺距和油门曲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明就是转速太高,引起巨大震动,把塑料尾震断。正确做法调下螺距和油门曲线

此方法可否用在 电动 450 PRO 上? 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此方法可否用在 电动 450 PRO 上? 效果如何?

一样的,尾桨转速本来就比大桨高,一但转速超过一定,尾巴会出现共振,金属的可能只是振动影响锁尾,而塑料的就会断裂

网友:
还应该检查尾轴和为中联,是否弯曲而导致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尾桨转速本来就比大桨高,一但转速超过一定,尾巴会出现共振,金属的可能只是振动影响锁尾,而塑 ...

原来如此,受教了,其实上次 悬停 的时候 尾桨中联 突然射了。飞到30多米外的地方。我初步判断是 没上螺丝胶 导致的,不过听你这么一说觉得 迟早都要射的。

网友(2012-11-10):
一看就没玩过JR的机器,塑料的强度也不差。

网友:
居然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