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过放,如何修复,求助

楼主(2012-09-30):
前两天用一块3S 800mah的电给水泵供电,一不小心过放了,量电压只有5.7伏,接充电器,红灯绿灯常亮,显示电池有问题,请问这块电池还能修复么?还是就这么废了,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充的,我是用B6拿镍氢模式把电压充上来,然后转平衡模式充的,还好救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充的,我是用B6拿镍氢模式把电压充上来,然后转平衡模式充的,还好救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充的,我是用B6拿镍氢模式把电压充上来,然后转平衡模式充的,还好救过来了

我用的简易充  看来是只能放着了 找个B6充下   谢谢

网友:
电压可以冲回来,但是电池损伤是不可逆的

网友:
电池损伤是不可逆的,寿命大打折扣

网友(2012-11-21):
电池应该已经报废了,锂电池的单体电压最低不能低于2.5V,放到低于2.0V以下电池里面的结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修复不了了。。

网友:
测一下单节电压,要是还都有点电压,还有戏,找个手机万能充,一节一节冲

网友:
我顶!我顶!我顶!我再顶!我使劲顶!我就不信顶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B6来处理.用镍氢模式,涓流来修复,当每节电压高于约3V时,改用锂电充模式.另外,有关锂电池及充电器 ...

B6也可以,就是B6的平衡电流小,充电策略又不是特别保险,如果电压差的太大电压高的电芯容易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充的,我是用B6拿镍氢模式把电压充上来,然后转平衡模式充的,还好救过来了

镍氢用多大电流充啊,我这边也有过放的,都大肚子了

网友:
B6拿镍氢模式把电压充上来,然后转平衡模式充的,说的没错